反激电路 MOS管波形 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3-08-08):
RT 教科书般的波形在哪里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波形? 哪位高人讲解一下 出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

怎么也是这种,可是第二个振荡出现的很让人费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也是这种,可是第二个振荡出现的很让人费解

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都在睡觉的路过

网友:
次谐波震荡??.  查查斜坡补偿部分.

网友B:
前面的震荡是漏感和MOS的Coss谐振; 后面的是主线圈和MOS的Coss谐振. CCM模式下没有后面的震荡. 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的波形是有问题的, 2个尖峰靠的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震荡是漏感和MOS的Coss谐振; 后面的是主线圈和MOS的Coss谐振. CCM模式下没有后面的震荡. 都是不可避 ...

一共三个振荡,第二个感觉不应该有

网友C:
用的QR还是带抖频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QR还是带抖频的芯片?

ICE2A280   还有就是重载不易启动 有什么好的办法 ,1增大辅助绕组  2  增大启动电容?

楼主:
这个芯片没有用到准谐振技术,那个波形应该是正好DCM谷底关断,确定第二个振荡是后边反馈回来的。

网友:
漏感太大了.
反馈回路不正常.

网友:
大小波,一般是斜坡补偿没有做好。。。

网友:
这个波形应该是DS的波形吧?

1变压漏感太大,注意绕线方式。
2调节电路。调整反馈补偿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