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在正常的通信如何用仪器或者电路给它区分出...

楼主(2013-08-08):
两片单片机在正常的通信如何用仪器或者电路给它区分出信号的发送方向

网友A:
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通讯?

一个类似于I2C总线的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类似于I2C总线的通信

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不是描述不清,协议未知 倘若知道又何须多问

网友:
有几根线总归能说清楚吧 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