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制冷片做的冷热杯电路开源,源代码部分开源。

楼主(2013-08-08):
设计了2板电路,多次修改、优化单片机代码。
功能特点:
一、可以加温,加温到40以上,让你在冬天不再喝冷水。
二、可以制冷,将水制冷至相对室温低16度,夏天感受冰爽的感觉。
三、可以精确恒温,制定一个温度值始终恒温到那个值,比如42度,这样冬天不管任何时候都可以喝道温温的水,尤其对有小孩的家庭实用,弄一个小奶瓶放到杯子里,随时都可以给宝宝喝到温暖的奶或水。
四、我是根据某宝 冷热杯 的功能做的,但是我的功能比他的多很多,包括通过PWM防止H桥翻转时损伤制冷片,实时温度显示,USB充电接口,逆向发电电路等。
五、本来想用制冷片的特性做热水发电,但是发现功能不实用。
六、USB接口设计反了,所以焊到背面了,大家注意。
七、电路我全部开源,代码我只开源部分,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成果被别人拿来做其它用途,可以下载我的HEX文件,也可以自己开发代码。
八、23楼有部分源代码。

网友A:
先顶楼主,不过看起来有点大。不是很美观。如果能全部弄到杯子里就好看了。

网友B:
我看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意义不大

经过测试16度嘴感觉就挺凉了,在办公室这个可以把水制冷到12度左右,所以夏天用这个制的水还是有实用价值的,比如我单位办公室饮水机只有制热没有制冷功能,有这个夏天冲一杯冰凉可口的蜂蜜冰糖柠檬茶还是很惬意的事情。

网友:
功率?开水?如果功率小,还能烧开水的话,大学生这块市场就归你了,哈哈

楼主:
我用的是4A12V电源,因为用的是制冷片的加热,所以温度不能太高,冬天加温到50度没问题,再高没试过,做保温没问题。

网友C:
制冷片是不是一侧降温一侧加热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制冷片是不是一侧降温一侧加热的啊?

说白了就是把热量从制冷片一侧搬到另一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把热量从制冷片一侧搬到另一侧

说白了..和空调一样缺德..屋里的舒服了屋外的就更加炎热了

网友E:
我有一块坛子里赠送的散热片,感觉好像电流挺大的,效率不高。

网友:
玩过,PI环路,温控。
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片是不是一侧降温一侧加热的啊?

是的,所以用的H桥,来对杯子加热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坛子里赠送的散热片,感觉好像电流挺大的,效率不高。

恩,制冷效率比较低,但是感觉还行了。在家肯定不用,因为有冰箱,也就在外面用用。

网友:
自己玩玩儿不错,支持了。

网友F:
楼主程序怎么打不开

网友G:
那个杯子底部,不锈钢切割,你用啥子东东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杯子底部,不锈钢切割,你用啥子东东搞的?

喜洋洋,杯子用手钻换上小砂轮割的,割了一晚上,吸了一肚子铁屑,后来学乖了,戴上口罩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顶楼主,不过看起来有点大。不是很美观。如果能全部弄到杯子里就好看了。 ...

也就自己用用而已,要弄杯子里面还需要开模定制,那投入老了去了。

网友H:
纯手工加工不容易啊

楼主:
程序开始,和数码管定义部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nclude/DS18B20.c>
#include <./include/General.c>
//void Int0_Routine(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SHU[12]=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BF, //负号 10
                                                                        0xDC, //超过范围符号 11
                                                                        };

unsigned char sz[4]={0};                //缓存数组

unsigned int lengre=2;  //制冷=0 制热=1        无=2
void xs(int x)
{
        unsigned i=0x01;
        unsigned j=0x08;
        int z;
        z=x;
        if(z<0)
        {
            sz[0]=10;
        }else
        {
                sz[0]=x/100%10;
        }
        //sz[0]=x/100%10;
        sz[1]=z/10%10;
        sz[2]=z%10;
                for(i=0;i<3;i++)                //对三位共阳数码管扫描
                {
                        P3=P3^j;
                        P2=LEDSHU[sz[i]];
                        delay(1);
                        P3=P3^j;
                        j=j<<1;
                }
}

楼主:
通用定义调用部分
void delay(int n);
void INT_System_init(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void time1();
void pwmInit();
void pwm0up();
void pwm1up();
void pwmdown();
int xianshi=0;
int wendu=28;
int l_wendu=28;
unsigned int l_wendu_is=0;
unsigned int l_pwm_is=0;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  P0   */

//常用管脚定义
sbit LEDA  =0xA0; //P20
sbit LEDB  =0xA1; //P21
sbit LEDC  =0xA2; //P22
sbit LEDD  =0xA3; //P23
sbit LEDE  =0xA4; //P24
sbit LEDF  =0xA5; //P25
sbit LEDG  =0xA6; //P26
sbit LEDDP  =0xA7; //P27
sbit LED1 =        0xB3;  //P33
sbit LED2 =        0xB4;  //P34
sbit LED3 = 0xB5;  //P35
sbit LED_LENG=0x91; //P11
sbit LED_RE=  0x92;        //P12
sbit FAN=          0x95; //P15
sbit SELECT= 0xC0;        //P40  模式选择
sbit JIA=         0xC1;        //P41  加
sbit JIAN=         0xC2;        //P42  减
sbit L1_F=0xC4;                //P44  冷 和L2互斥否则会短路
sbit L2_F=0xC3;                //P43  热 和L1互斥否则会短路
sbit IsSelf=0x83;        //P03  是否自发电

//sbit L1=0x93;
//sbit L2=0x94;

/********
初始化PWM
********/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bit CF         =   CCON^7;         //PCA timer overflow flag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PCAPWM0     =   0xf2;
sfr PCAPWM1     =   0xf3;

sfr BRT = 0x9c;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0xa2;

unsigned int wdtime=50000;
unsigned int wdstime=0;

unsigned long pwmtime=100000;
unsigned long pwmstime=0;

void INT_System_init(void)
{
        //IT0=0; /*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中断*/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 =1; /*开中断控制位*/
        P4M1|=7;
    P4M0&=~(1<<0);
        P4M0&=~(1<<1);
        P4M0&=~(1<<2);

        P4M1&=~(1<<3);
        P4M0|=1<<3;

        P4M1&=~(1<<4);
        P4M0|=1<<4;

        P1M1&=~(1<<5);
        P1M0&=~(1<<5);
        P0M1|=8;
        P0M0&=~(1<<3);

        FAN=0;
        L1_F=0;
        L2_F=0;
        LED_LENG=1;
        LED_RE=1;
        Timer1Init();
        pwmInit();

}

void Timer1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5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

void delay(int n )
{
    INT8U i;
        int x;
        for (x=0;x<n;x++)
        {
            INT16U d=50;
            while (d--)
            {
                i=25;
                while (i--);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using 1
{
        TL1=0x50;
        TH1=0xFB;
        if (wdstime<=wdtime)
        {
                wdstime++;
        }else
        {
                wdstime=0;
                l_wendu_is=1;
        }
        if (pwmstime<=pwmtime)        //pwm是否要开始更改值
        {
                pwmstime++;
        }else
        {
                pwmstime=0;
                l_pwm_is=1;
        }

}

void pwmInit()
{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PCA timer stop running
                                    //Clear CF flag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pwmdown(); //关闭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R = 0;                         //PCA timer start run
}

void pwm0up() //制冷
{
    L1_F=0;
        L2_F=0;
        CCAP1H = CCAP1L = 0xff;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00;                  //PCA module-1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0xf8;         //ff为输出低电平,00输出高电平.80输出50电.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L2_F=1;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

void pwm1up() //制热
{
    L1_F=0;
        L2_F=0;
        CCAP0H = CCAP0L = 0xff;         //ff为输出低电平,00输出高电平.80输出50电.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42;

    CCAP1H = CCAP1L = 0xf8;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42;                  //PCA module-1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L1_F=1;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

void pwmdown() //关闭
{
    L1_F=0;
        L2_F=0;
        CCAP0H = CCAP0L = 0xff;         //ff为输出低电平,00输出高电平.80输出50电.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42;

    CCAP1H = CCAP1L = 0xff;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42;                   //PCA module-1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0;                         //PCA timer start run
}

楼主:
DS18B20部分
/**************************************
;WWW.STCMCU.COM
;Mobile:13922805190
;0755-82948412
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试程序
主芯片  : STC12C5A60S2 (1T)
工作频率: 12.000MHz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sbit DQ = 0xB6;                     //DS18B20的数据口位P3.6
BYTE TPH;                           //存放温度值的高字节
BYTE TPL;                           //存放温度值的低字节
BYTE TMPE;                          //存放温度高低位字节
void DelayXus(BYTE n);
void DS18B20_Reset();
void DS18B20_WriteByte(BYTE dat);
BYTE DS18B20_ReadByte();
int DS18B20_Read();
BYTE mark=0;

int DS18B20_Read()
{
    int ret;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命令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ret =  TPH << 8;
        ret |= TPL;
        //TMPE=TPH<<4;
        //TMPE|=TPL>>4;
        //ret=TMPE;
        /*
        if(ret<0x0fff)   //如果为正数
                   mark=0;
           else                               //如果为负数
    {
             ret=~ret+1;
        mark=1;
    }
        */
        ret=ret*(0.625);
        ret=ret/10;
        return ret;
}
/*
void main()
{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命令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while (1);
}
*/
/**************************************
延时X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void DelayXus(BYTE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并检测设备是否存在
**************************************/
void DS18B20_Reset()
{
    CY = 1;
    while (CY)
    {
        DQ = 0;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Xus(240);              //延时至少480us
        DelayX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Xus(60);               //等待60us
        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DelayX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Xus(180);
    }
}

/**************************************
从DS18B20读1字节数据
**************************************/
BYTE DS18B20_Read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Q = 1;                     //准备接收
        DelayXus(1);                //接收延时
        if (DQ) dat |= 0x80;        //读取数据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

    return dat;
}

/**************************************
向DS18B20写1字节数据
**************************************/
void DS18B20_WriteByte(BYTE dat)
{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at >>= 1;                  //送出数据
        DQ = CY;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DQ = 1;                     //恢复数据线
        DelayXus(1);                //恢复延时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手工加工不容易啊

谢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赞

谢谢。~

网友J:
顶楼主,顺便问下那个制冷片的寿命长不,一般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顺便问下那个制冷片的寿命长不,一般能用多久?

这个有寿命么?不知道哦,网上制冷片的参数里也没有些制冷片的寿命啊,只要不要温度太高把制冷片焊点融化貌似不容易坏吧。

网友K:
赞一个。楼主这个貌似没有电流大小控制?记得好像TEC对极限电流要求挺高的。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加入PID环节?有没有测过精度?小弟最近想着怎样能够实现更高精度(0.1度)的TEC控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顺便问下那个制冷片的寿命长不,一般能用多久?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只要不长期超过极限电流工作,寿命还是挺长的。。现在半导体激光器里面都集成TEC用来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一个。楼主这个貌似没有电流大小控制?记得好像TEC对极限电流要求挺高的。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加入PID环节? ...

控制电压也就相当于控制了电流吧?而且我板子上有两级的自恢复保险,电流太大会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程序怎么打不开

看23楼有部分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东西

谢谢,~

网友M:
加热下部还成,制冷测试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热下部还成,制冷测试效果怎样?

由于按照3A设计的,所以只能制冷相对温度低16度,再冷估计就要更大电流和加大散热。

网友:
DlY玩玩还是不错的,谢LZ

网友N:
做个杯垫也可以的吧 一面制冷一面制热 这就不用开杯子底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个杯垫也可以的吧 一面制冷一面制热 这就不用开杯子底部了

这样的由于另一面的热量没有及时散发,会导致制冷面制冷效率更低,要想制冷效果好除加大电流外就是尽量减小两面的温差,所以另一面用的散热器越好,制冷效果越好。

网友O(2013-10-25):
H桥是先开上臂还是下臂?PWM是调上还是调下?请科普,我也做了一个H桥,管子发热还烧了好几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占空比低的时候就发热。正反切换的时候就会烧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H桥是先开上臂还是下臂?PWM是调上还是调下?请科普,我也做了一个H桥,管子发热还烧了好几个,不知道是怎 ...

我开桥的时候都是先给所有桥都关了,然后再开需要开的桥,至于先开上还是先开下貌似无所谓,不过我是先开下。还有我的也是发热利害,所以贴了个散热片

网友:
可以做个高低温试验箱,测试线路板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开桥的时候都是先给所有桥都关了,然后再开需要开的桥,至于先开上还是先开下貌似无所谓,不过我是先开 ...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也是先全部关,延时后再开,管子烧了好几个。可能是死区的时间太长,还没有延时够?烧管子都烧怕怕了。。。。。

网友(2014-08-26):
正好现在在搞制冷片,参考下

网友(2014-11-03):
引用 楼主:
喜洋洋,杯子用手钻换上小砂轮割的,割了一晚上,吸了一肚子铁屑,后来学乖了,戴上口罩割的。 ...

支持楼主的创造精神!有过同样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也是先全部关,延时后再开,管子烧了好几个。可能是死区的时间太长,还没有延时够?烧 ...

如果是N沟道的  需要加自举电路吧!

网友:
  这东西不错哟,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也用制冷片做了个小冰箱,泡沫盒子的那种,感觉不实用,后来直接买小冰箱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只是这个的效率挺低的

网友:
不错。不知道楼主设计了usb的接口做什么呢

网友(2014-12-16):
感谢分享! 好创意

网友:
好帖子,手头正好有好多制冷片

网友(2016-01-19):
论坛里找了下tec的pid温度调节,资料不多,感谢楼主分享,参考下

网友(2016-04-05):
这个也太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洋洋,杯子用手钻换上小砂轮割的,割了一晚上,吸了一肚子铁屑,后来学乖了,戴上口罩割的。 ...

  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P(2016-06-10):
制冷片是不是一侧降温一侧加热的吗?要手动翻转?

网友:
自己DIY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洋洋,杯子用手钻换上小砂轮割的,割了一晚上,吸了一肚子铁屑,后来学乖了,戴上口罩割的。 ...

你应该用角磨机,这样的切割长度,五分钟就成了。

网友:
自己切割杯子底啊,这个猛,铁屑横飞。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P:
制冷片是不是一侧降温一侧加热的吗?要手动翻转?

同疑问,怎样冷热切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