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的开关频率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8-08):
例如某buck 输入电压24V  输出电压8V 2A, 大家都选多少的开关频率(体积无限制);又或者输入电压仍然是24V,输出电压为20V,开关频率又如何选择呢?

看了许多资料,各说法不一,小白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一般  20k   25k都可以

网友:
开关频率大了,开关损耗、续流二极管的损耗等一些损耗就大了,效率下降
开关频率小了,高频变压器的尺寸做不小
一般开关频率在50K~100K

楼主:
频率增大能使用体积更小的变压器,但因为我这是BUCK电路,所以无需用到高频变压器,那么如果把开关频率减小的话,还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开关频率是一个“经验值”吗?

网友A:
一般50K左右,你的BUCK电感的大小跟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增大能使用体积更小的变压器,但因为我这是BUCK电路,所以无需用到高频变压器,那么如果把开关频率减小 ...

个人 的理解 ,频率 高了 对 电流 波动 的 瞬态 响应会好些,代价是 MosFET 等损耗高。

频率低了, 对 电流 波动 的瞬态 响应 会下降 ,同时 损耗 也会降低。

看一些 TI 的手册 和 相关的 例子上大多数 都是 130K 。

之前 设计一个 BUCK,上来 就把频率 定在 500K,结果 算下来 MOSFET 受不了,还是降为 130K了。

网友:
我至少用300K以上的 !!
频率太低
1做不小
2波纹很难做小

网友:
50K-150K. 可以兼顾开关损耗和电感体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50K左右,你的BUCK电感的大小跟频率有关

电感值与开关频率有什么样的计算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值与开关频率有什么样的计算关系呢

要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来算,还有纹波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来算,还有纹波电流

是这个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