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纯正弦波逆变器,stm32主控,论坛首发。

楼主(2013-08-08):
本人纯菜鸟一个,因对逆变器感兴趣,参考各类资料后,琢磨了四五个月,经过两次改版,制作了这一款纯正弦波逆变器。设计功率在300W。 从DC升压到 SPWM产生正弦波,均采用stm32c8t6作为主控芯片,
并同时提供高压,低压,过功率,和短路保护功能。 现开源。希望和喜欢做逆变的朋友交流,共同提高。

SPWM稳压方式暂时采用310/DC求调制比的方式。

从调试到现在已经烧毁了5片stm32 都是cpu短路,等有空查查是什么原因。

控制板电路图

推挽升压加全桥逆变图

GS驱动波形图

DS波形图

正弦波输出图  同一波形模拟和数字示波器波形对比

电路图

控制软件

添加pcb电路图 因为pcb是电路原理图修改以前画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不过就几个元件自己改改,重新调整一下就行。

本机带载过  手电钻,豆浆机,电视机,和一台台式电脑 。   豆浆机空载没问题,放上豆子后,几秒钟后会触发保护。台式电脑工作10分钟后电瓶没电了,就没再试。

再添加个本机使用的spwm驱动波形,图片是从网上收集的。

spwm计算软件。也是从网上收集的,我的程序就是采用此软件生成的正弦表。在这里先谢谢软件作者。

网友:
感谢楼主, 收藏了

STM32短路可能是闩锁效应造成的

新半导体制程线径细, 没有老式8位机皮实这是我的个人体会

网友A:
哇 靠  上UCOS了啊~~~~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靠  上UCOS了啊~~~~好东西

ucos这是以前整好的一个基础例程,现在写程序直接在例程里添加任务就行。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要想消化还需要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逆变器领域,还是PIC比较好,这货抗干扰是出了名的,至于STM32,我不清楚。

当然作为技术研究倒是一件好事。

网友:
well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再啰嗦一句,逆变器这货,重要是看他过载能力和满负载的波形畸变情况。当然还有保护响应时间。

网友C:
很牛哈。。。STM抗干扰性能如何~

网友:
mark   开源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啰嗦一句,逆变器这货,重要是看他过载能力和满负载的波形畸变情况。当然还有保护响应时间。 ...

这是我做来自己用的。要求就没你说的那么高了,呵呵。 现在这个添加防反接保护后用着还不错。最近老下雨,经常停电。天这么热,带带风扇电视还不错。

网友:
太牛叉了,有除法器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牛哈。。。STM抗干扰性能如何~

还行吧。留有液晶屏接口,不带载时液晶正常。带载后stm工作正常 ,液晶花屏。  jlink变成未识别。

网友:
我用AVR的M48感觉调的很稳定了,有PWM,有AC可以做20kHz载波,并且逐周过流保护抗冲击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留有液晶屏接口,不带载时液晶正常。带载后stm工作正常 ,液晶花屏。  jlink变成未识别。 ...

哈哈~我之前用老妖的片子做的DCDC也是液晶花屏。。。但是串口通信依然正常

网友D:
有EE28的资料吗?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叉:-)

网友E:
STM32没死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EE28的资料吗?

磁心是从淘宝买的,具体什么材料不太清楚。  初级,4圈+4圈 ,次级115圈 ,  辅助线圈是 7圈+7圈 ,通过7815稳压 给 IS2110S  现在变压器磁心比线圈发热大。

网友:
好人啊,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没死过机吗?

没有,已经断断续续使用两个星期了。没出现过死机。

网友:
哇,牛人辈出的时代啊

网友:
顶顶,楼主用的多大容量的蓄电池?

网友:
LZ搞的不错啊,一直想搞没机会,不知如何快速稳压

网友:
楼主继续完善啊

网友:
刚好最近在看逆变器的东西,收藏之!

网友:
顶楼主。。

可否考虑增加电池充电部分,这样就成UPS了。

网友:
用光耦隔離驅動會比較好.

网友:
逆变电源资料汇集

网友:
STM32 逆变器 开源 MARK

网友F:
厉害是厉害,不过我感觉这个东东最多也就几十W吧,一个EE28磁芯极限传输也就几十瓦,另外逆变桥的管子没有散热片,也不能带100W以上的负载.另外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做的输出电压闭环调整.

网友F:
哦,刚看到,是用的310/DC求出k值.楼主不妨试试PID调节,stm32的库函数中不是有这个吗.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开源的东西有搞头!收下了

网友G:
我是菜鸟 逆变和变频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刚看到,是用的310/DC求出k值.楼主不妨试试PID调节,stm32的库函数中不是有这个吗.看看效果怎么样. ...

手头没有变压器。准备弄个变压器 降压后采样,再进行PID调节。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体积小点的变压器。  所以暂时先采用求“调制度M”的方式实现稳压。空载时电压能稳定在220v左右,带载100W后有几付下降。

如果算300w的话 220V平均电流也就1.3A 四个管子一平均 温升也不是很大。 而且还有风扇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菜鸟 逆变和变频什么关系

逆变器 输出交流 220v 50HZ 和电网电压一样。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能改变,不一定是50hz的

网友H:
LZ做的已经不错。
现在带的都是阻性或者感性载,要是带容性载,电路必然会挂的。管子的反向恢复直接将半桥串通。
闭环现在一般为了提高性能都是做的双闭环,并且对输入电压进行前馈,提高输入动态。
做成PI控制的形式,输入电压可以提高些。
LZ的这个还是要散热器的,效率看怎样。
整机能不能搞到97.5%。

网友:
当然我是指的是逆变级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做的已经不错。
现在带的都是阻性或者感性载,要是带容性载,电路必然会挂的。管子的反向恢复直接将半桥 ...

效率没设备测量啊。
关于带容性负载挂管,我带过台式电脑,主机+显示器也有200多瓦吧。 这个应该是容性负载吧。没问题,也没挂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效率没设备测量啊。
关于带容性负载挂管,我带过台式电脑,主机+显示器也有200多瓦吧。 这个应该是容性 ...

台式机是阻性负载,前级有PFC,PF>0.99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是阻性负载,前级有PFC,PF>0.99的。

大部分台式机电源是PPFC,PF没那么高,并且PFC电感大部分都是塑料加铁片,根本没铜,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是厉害,不过我感觉这个东东最多也就几十W吧,一个EE28磁芯极限传输也就几十瓦,另外逆变桥的管子没有散热 ...

应该不止几十W,看起来变压器是EC28,推挽30KHz开环跑150W应该可以的,楼主的300W应该是短时间,长时间的话变压器会很烫

网友J:
引用 网友H:
LZ做的已经不错。
现在带的都是阻性或者感性载,要是带容性载,电路必然会挂的。管子的反向恢复直接将半桥 ...

就算逆变部分也很难到那么高的效率,何况后级还需要调压,没有实际测试但是估计能够达到前级开环93%,整机88%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台式机电源是PPFC,PF没那么高,并且PFC电感大部分都是塑料加铁片,根本没铜,你懂的…… {:titter ...

这种就不用算了,现在的NB adapter的PF也是很高的, LENOVE DELL在220Vrms PF也是比较高的。0.98应该有。
台式机电源,只要选择大品牌,都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Dealta Liteon 全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算逆变部分也很难到那么高的效率,何况后级还需要调压,没有实际测试但是估计能够达到前级开环93%,整机 ...

500W逆变器,逆变级,从340Vdc到380Vdc输入,220Vrms满载整机效率能有97.5%,纯阻性负载。这个能做到的。

网友:
说以后都用直流输电了,交流还有前途

网友:
直流升压用的推挽结构?反馈系统用软件实现的?

网友K:
弱弱一句,老板最近的项目:
离网光伏逆变器开发,时间3个月。
功能要求:
1.48V蓄电池 DCDC 400V高压直流,功率3000W
2.400V SPWM逆变,带有市电与逆变器切换功能。
3.48V蓄电池充电,可以使用光伏(满功率3000W),市电(满功率100W)充电。
4.达到60度环境温度的稳定运行情况。
5.防尘防沙。

你觉得能搞出来么?
另外,你这个逆变器效率多少???我看您都没加散热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算逆变部分也很难到那么高的效率,何况后级还需要调压,没有实际测试但是估计能够达到前级开环93%,整机 ...

台湾mingwei的机子也就85%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就不用算了,现在的NB adapter的PF也是很高的, LENOVE DELL在220Vrms PF也是比较高的。0.98应该有。 ...

问题是有多少人的台式机是品牌机?绝大部分是组装的,而且电源价格不超过200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有多少人的台式机是品牌机?绝大部分是组装的,而且电源价格不超过200块。 ...

呵呵。
选择品牌,品牌都有严格的SPEC.和Guideline,这是流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弱弱一句,老板最近的项目:
离网光伏逆变器开发,时间3个月。
功能要求:

这是第一次搞电源方面的东西,以前没接触过的。这个就是晚上没事的时候做的。纯业余玩玩的。 刚开始的也用纯硬件的做过,不过没弄出来。感觉只用硬件有点麻烦。 所以改用stm32来做。目前所有功能都是软件实现的。 关于效率和pid稳压 那是下一步考虑的事情了。

网友L:
楼主下一步打算做三相逆变吧?看到PWM5和PWM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选择品牌,品牌都有严格的SPEC.和Guideline,这是流程化的。

不知道电动车充电器是不是容性负载。今天接上看了看波形有点削顶 。我家能试的就这些了。

顺便发个带载40w白炽灯的图 电压在218-220 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下一步打算做三相逆变吧?看到PWM5和PWM6了。

那个是留出来备用的。

网友:
楼主真的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动车充电器是不是容性负载。今天接上看了看波形有点削顶 。我家能试的就这些了。     ...

LZ我别无他意,也没贬低的意思。
现在的逆变器大多是使用IGBT,这是为何?
因为MOSfet的Body diode太差,当逆变器带了容性负载时,mos寄身二极管反向恢复就会将共通。
而IGBT的体内二极管可以另外集成较好的DIODE。
但是IGBT的导通压降太大,逆变器的效率也难上去。

要是能用MOS做高压的通用逆变器,效率肯定会好,但是可靠性就差。瓶颈就是容性负载。

网友:
mark!高手!这个使用什么电池呀?~

楼主:
今天刚测试的接40w白炽灯的波形 黄色是逆变器输出波形,蓝色是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形。

网友:
最近也再搞逆变方面的东西, 非常感谢楼主 开源分享, 以后可能还要向您多多请教。

论坛中搞逆变的大侠原本就很少(也许是高手们都归隐山林,从此不闻江湖世事....),更难得有高手把一些思想或者资料分享出来造福后辈(哎,也许是这个浮华的社会让大家......, 所以个个都是藏着捏着...,从利益角度出发也许是对的...,)。

所以建议版主能够给条裤子给  太阳花 大侠。

以上仅是个人感慨,高手们不喜勿喷....

网友M:
楼主,仔细看了您的原理图,由于是才接触逆变器,所以有几个问题还望释疑:
(1)电路中留有温控开关(WENKONG label),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
(2)控制板上有电流检测输入,但是在电源板上对应端没有使用,不知是测量的什么电流;
(3)电源板上有个MA label,看控制板电路应该还是测电流的,请问测量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电池串连的0.005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仔细看了您的原理图,由于是才接触逆变器,所以有几个问题还望释疑:
(1)电路中留有温控开关(WENK ...

(1) 那个是接散热风扇用的。 程序中现在是根据电流大小控制风扇的。 也可以改成根据温度控制风扇开关。
(2) 控制板上22,23脚是准备用来测量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的。因为手上没有电流互感器。 所以没接。
(3) MA是用来测电瓶电流的。把0.005电阻电压反向放大10倍。  因为本机功率并不大,所以是用了一个小电阻来检测电流。

网友:
强烈感谢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1) 那个是接散热风扇用的。 程序中现在是根据电流大小控制风扇的。 也可以改成根据温度控制风扇开关。 ...

多谢楼主解答!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H桥逆变部分MOS管栅极接地电阻为什么还要并上一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谢楼主解答!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H桥逆变部分MOS管栅极接地电阻为什么还要并上一个二极管,是起什么 ...

15v稳压二极管,保护用的。 防止栅极电压过高。

网友:
新手第一次能做到这样,很不错!钦佩!

网友:
我看来一下你的程序,写的很不错啊,值得我学习!就是有几个地方没看懂。请您赐教。。。
1、你的前级升压使用定时器2产生的PWM控制的吧,但我不知道你的程序哪里调节占空比?
2、交流逆变控制使用定时器1结合DMA完成的吧,但DMA的数据源是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dmabuff;    这个 dmabuff中的数据是在采集到直流310V电压后才变化的,请问这个直流电压和后面的Spwm控制有什么关系,这个Spwm又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楼主牛人啊。这个必须MARK。

网友:
谢谢了!收藏先,有时间研究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