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289 TFT 如何由水平显示改为竖直显示

楼主(2013-08-08):
TFT,控制器是SSD1289,例程程序是水平方向显示,我想修改例程改成竖直方向显示的,参考芯片资料, 认为应该是设置R11寄存器就可以,例程中设置的是0X6068,Lcd_Write_Com_Data(display->base,0x0011,0x6068);    usleep(10);   //数据格式:65K,16bit, tapeB,扫描方向,地址自动增加.即ID[1:0]=10,AM=1.显示时是横向显示,我想设置为竖直方向显示,遂将ID[1:0]=00,AM=0,原句改为Lcd_Write_Com_Data(display->base,0x0011,0x6040);    usleep(10);   ,可是为什么显示出来一点变化也没有呢,程序看的不是很懂,现在着急想换成竖直方向显示,求教

网友(2013-09-27):
遇到同样问题  很纠结

楼主(2013-11-14):
/**********************************/
//设置光标位置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void tft_set_cursor(unsigned short Xpos, unsigned short Ypos)//可由横屏显示到竖屏显示
{
        tft_write_cmd(0X4E, Ypos);
        tft_write_cmd(0X4F, Xpos);

}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