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各模块串接时、无需设置地址、地址自动顺序分配原...

楼主(2013-08-08):
DMX512串联时,地址自动分配,这个是什么原理?

有没有人科普一下?
是是要解码板?要硬件还有软件都要设置,配置?

网友:
其实DMX的协议就是一个单线通信的,无法返回数据到主机。地址自动分配,如果做一主多从可能实现到,不过应该要双向通信。
楼主所说是否有人实现过?

楼主:
市场上有这样的东西,要配套的解码板。可以任意连接,地址自动分配。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DMX512的第一个字节为0时表示为数据帧, 其他时你可以自己定义. 解码板串接时把自己的地址+N后传给下一个.

楼主:
我只要一个通道的数据就可以了。
问题我接收一个通道数据,再转发,250kbps速率太快,造成数据丢失。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如果收到512个字节的数据再转发,单片机没有这么大的RAM.

楼主:
继续关注,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建议。
上面5楼说的,有补0的方法。应该可以。

只是波特率这么高,怎么准确无误的把数据传递给下一级?

比如接收一个数据,再转发一个数据?

楼主:
实际上我的思路是对的,一个一个数据转发,占用最少的RAM。
已经OK.
结帖。

网友(2017-02-22):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的思路是对的,一个一个数据转发,占用最少的RAM。
已经OK.
结帖。 ...

你好,麻烦问下接收和转发是怎样做的?转发时break  是怎样发送的,   什么时候处理每个设备的显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