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第一次完整的画了一块板子

楼主(2013-08-08):
一条弯路,前途未知。毕业一年多,工作很杂已经远离电子了。但是内心却放不下,想重新学,以后还做电子。自己画的一块板子,PADS2007的,其中还有一些困惑与生疏。比如规则、走线技巧等。望各位拍砖,拍出血了,就记住了,就进步了。先谢过。

网友A:
第一次画板画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啦!
有信心的话可以直接在阿莫这边做成成品

网友B:
别的不说,楼主态度挺好,值得赞一个!!

我平时接触到的新手挺多的,大部分都很浮躁;一口一个跟我说,这个没用,那个没用,我都麻木了,呵呵。

网友:
目測U2是一片DIP-40的8051。

网友:
和我有点像,我也是工作一年后开始做研发,一样的自学pads。

网友C:
学习技术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正所谓学无止境,加油啊!

网友D:
看图片像一块51实验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板画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啦!
有信心的话可以直接在阿莫这边做成成品 ...

呵呵谢谢鼓励,但是确实没有信心去做,回头画一个stm32最小系统去做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说,楼主态度挺好,值得赞一个!!

我平时接触到的新手挺多的,大部分都很浮躁;一口一个跟我说,这 ...

嗯谢谢,我曾经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像一块51实验板

嗯51的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技术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正所谓学无止境,加油啊!

嗯谢谢,越来越感觉时间不够

网友E:
PADS有它的好用的地方。不过我还是习惯AD。

网友F:
呵呵,虽然我很熟悉PADS,但是做产品很少用,都是用AD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DS有它的好用的地方。不过我还是习惯AD。

哦?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虽然我很熟悉PADS,但是做产品很少用,都是用AD多。

嗯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鼓励,但是确实没有信心去做,回头画一个stm32最小系统去做嘻嘻

把板子做出来焊好调好,那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加油!

网友:
漂亮,不过感觉9针串口座那里放得太近板子里面了,做出成品可能会接不进线吧!?

网友:
我是直接照抄原厂开发板开始的,一边抄一边想为什么这样画,然后就上手了。

网友G:
下下来,打不开估计你的版本要高些,如果是做板子的话,覆铜间距要在15mil以上,我一般使用20mil以防止做出来的板子成功率不高!不知道你的是多少!做板子这个还需要注意点,我觉得!

网友H:
没打开你的文件,只看图片。

简单建议一下: 线该粗的就粗,铺同的间距设大一点。

网友:
51的啊,吊

网友:
不错,也在学习中,各种BC问题都在犯啊,经常被人说,慢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越来越感觉时间不够

同感,以前跟嵌入式有关的都喜欢学,一晃几年过去了却发现全是半吊子,有点没劲。现在业余不玩操作系统、Ubuntu这些耙时的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下来,打不开估计你的版本要高些,如果是做板子的话,覆铜间距要在15mil以上,我一般使用20mil以防止做出 ...

嗯,谢谢,能不能具体说说,覆铜:与焊盘、过孔的距离,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打开你的文件,只看图片。

简单建议一下: 线该粗的就粗,铺同的间距设大一点。 ...

呵呵谢谢,电源线加粗,还有什么需要加粗的吗?还有就是地线一般是布线还是不布?如果不布线的话,怎么判断覆铜有没有都连上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能不能具体说说,覆铜:与焊盘、过孔的距离,一般是多少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覆铜的时候,把线间距改成15~20mil,我一般的时候是用20mil,也有很多人用的是15mil

网友:
还可以,第一次画板。要是有经济实力的话 做一个出来吧,会给你很大的鼓舞的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不用覆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