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哪个品牌比较有保证,请坛友们帮助推荐

楼主(2013-08-08):
最近需要做一批小仪表,需要上到数码管,但发现国内的数码管是个人都能做? 那么问题来了,哪个厂商哪个品牌的数码管质量过硬啊?
最怕的是用了1年挂了,要不就用了一个月挂了,这个最可恶了。

有使用过数码管或接触过数码管的朋友们,请问有没有你们所熟知的用过的数码管品牌或厂商啊,最好是有质量有保证,价位稍高没关系。

。。。。。。。。

网友A:
这东西有技术含量吗?
我从未见过LED数码管坏掉的。
只要驱动电流合适,这玩意几乎是永久性的。

网友B:
led的确有质量问题的,特别是在室外工作的工业产品,我们实验结果是某深圳小厂和江苏某厂的led数码管差异太大,加速老化试验某深圳小厂根本没戏。但目前选用的江苏某厂感觉质量也一般,某批次产品某几个产品居然多出一对管脚。
也有同样的问题:国内有哪些知名的数码管厂家啊?

网友C:
我朋友做这个的,可以到这里看看http://7colour-e.taobao.com/

网友D:
无锡方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技术含量吗?
我从未见过LED数码管坏掉的。
只要驱动电流合适,这玩意几乎是永久性的。

兄弟,你是点多长时间? 包括光衰?

你要连续工作至少1年以上,并且是批量的,才有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需要给客户质保3年,免费更换.我去, 器件不值钱,人工值钱啊,一个回来受不了了.

如果有合适的牌子,推荐一下呗!哈哈,当然前提是经过了现场的考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确有质量问题的,特别是在室外工作的工业产品,我们实验结果是某深圳小厂和江苏某厂的led数码管差异太 ...

我这个要质保三年,哪怕1元2元3元也没有关系, 关键是人工啊,眼瞅着现在人工上涨,路费上涨,嘛玩意都涨,只敢用好的,不敢用坏的啊.

兄弟,你们现在用的是江苏谁家的啊? 推荐一下呗,要不你私信给我也行啊.? 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做这个的,可以到这里看看http://7colour-e.taobao.com/

兄弟, 这家公司可靠吗? 你朋友做这个,不代表他们家质量一定过硬.

其实我一直想买一国外牌子,奈何找不着相关牌子,顶多晓得的是台湾亿光啥的,郁闷啊.

买数码管随处可买,厂子海了去, 但关键买一个可靠质量的数码管很难. 现场杀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锡方舟

你用过,兄弟?  以年为单位,工作现场的效果咋样?能否透露些?呵呵.

网友E:
ROHM半导体啊,就是价格高而已

网友F:
台湾亿光应该也有吧,这种还是买有点牌子的好。
用过江苏某厂的,高亮绿光的样品,5个里面就有2个缺段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ROHM半导体啊,就是价格高而已

非常感谢,终于了解到了第一个日本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湾亿光应该也有吧,这种还是买有点牌子的好。
用过江苏某厂的,高亮绿光的样品,5个里面就有2个缺段码的 ...

兄弟,手里有经销商方式吗?  你从什么渠道采购的啊!

网友:
做电源有名的台湾源兴也生产LED,我在一户外表中见过,日晒雨淋的不停机,也没见光哀。所以就记下了。

网友:
以前用过HDSP-U117

0.28寸的,质量不错!

网友G:
我做仪表的,一年出5,6W只数码管的仪表,这数码管要选对厂家,厂家不好,
这东西很容易出问题,可能用上几个月,就出现缺笔的现象,这东西和生产工艺
有很大的关系。楼上讲这东西永远不会坏的,一定是没有批要用过这东西的,
凭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仪表的,一年出5,6W只数码管的仪表,这数码管要选对厂家,厂家不好,
这东西很容易出问题,可能用上几 ...

兄弟, 你是行内高手啊,  哎,本来用液晶就好了的,可BOSS说要上这破数码管,省成本,确实省了不少! 但关键这个采购让人脑袋大.

兄弟,能否推荐一下厂家或经销商啊, 如果不方便透露,站内私信我也可以啊. 非常感谢了.

网友:
方舟电子的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点多长时间? 包括光衰?

你要连续工作至少1年以上,并且是批量的,才有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需要 ...

哦,没做过这么大批量和长时间的产品,我的确是井底之蛙

加油。

网友:
这个要马克一下。。。

网友H:
这个确实要小心啊,从电子市场无锡光普电子拿了一些4位数码管,有很多一上电就出现缺段,亮度不均匀,有的还短路的。再老化两天又有一些缺段和亮度不均匀的。
从方舟那里拿的还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要小心啊,从电子市场无锡光普电子拿了一些4位数码管,有很多一上电就出现缺段,亮度不均匀,有的 ...

兄弟,能多请教一下吗? 方舟的数码管,你在现场工作最长用时多长时间了?批量损坏率大吗?现在是BOSS让我选型啊! 这个难。

网友I:
我只买过电子市场的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买过电子市场的三无产品。

自己玩,可以市场上随便抓啊。
如果是装在产品上面,拉到现场去使用, 数码管本身没两块钱,因为它坏了而产生出差费用可以买N个了,还是还是要弄个稳定可靠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手里有经销商方式吗?  你从什么渠道采购的啊!

你好,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线。
亿光的光耦我们在用,但数码管没买过,到他们公司网站上找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J:
还有可恶的数码管,附送反响二极管和并联电阻,让你复用的键盘扫描电路根本无法工作。查还非常难查到底是那个数码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可恶的数码管,附送反响二极管和并联电阻,让你复用的键盘扫描电路根本无法工作。查还非常难查到底是那 ...

哈哈,用数码管的地方一般都是非常简单的逻辑,芯片IO足够用,我不去省5块钱,而买一堆扩展芯片在上面的. 直接IO出来控制,还复啥用啊.

网友:
数码管,,,最近正好需要,不过还真没研究过数码管品牌

网友F:
kinsno您好,不好意思刚看到您的短消息,回复时才发现我不够权限,打了一堆字也没了,实在不好意思。
可以先在亿光的网站上找您需要的型号,然后再找代理去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nsno您好,不好意思刚看到您的短消息,回复时才发现我不够权限,打了一堆字也没了,实在不好意思。
可以 ...

哈哈,谢谢.
转了一圈,终于在亿光官网站找到了亿光的代理商,呵呵.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用了报告下使用情况,造福坛友啊,呵呵。

网友K(2013-09-13):
台湾源兴在北京的代理是胜创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台湾源兴在北京的代理是胜创特

但是光宝(源兴)的网站我去溜过,没找到大尺度的,好象是小尺寸的,只有7个毫米的; 等周一问问胜创特有没有更大尺寸的,我记得胜创特主做的是NXP的代理吧.

网友K:
http://www.strong-ic.com/more.asp?cid=436
在st的重压下,单纯代理NXP已经无法养活一个公司了,都在走多元化代理的路。
北京的坛友真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ww.strong-ic.com/more.asp?cid=436
在st的重压下,单纯代理NXP已经无法养活一个公司了,都在走多 ...

北京的坛友是好多,原来你在观里的时候,我还一直想找机会去拜访你呢。
我身边的有几个朋友,现在孩子考虑回去上高中的,或读国际班出国的;都是不差钱的主,可惜啊。这让我看到了北京没有户口的窘境!
其实我是打算逃离北京了。。。。。这个鸟地方,如果没有户口,真是难办,有房子也是一扯淡。

网友L:
品牌的话,安捷伦的肯定质量没的说的啊,关键你应该先提出成本要求嘛,否则还是得用二线的了,

网友:
mark 以后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品牌的话,安捷伦的肯定质量没的说的啊,关键你应该先提出成本要求嘛,否则还是得用二线的了, ...

安捷伦。出数码管。没听说过啊。
成本无要求,只要求单个4位数码管不超过10元就可以了;要稳定耐用,而且要货源易购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捷伦。出数码管。没听说过啊。
成本无要求,只要求单个4位数码管不超过10元就可以了;要稳定耐用,而且 ...

这个可以有的。。。 只不过可能稍微有些变化而已
现在易主了,http://www.avagotech.com/pages/en/led_displays/

不过估计不会影响全球一线的头衔,至于价格,要问问才知道,肯定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安捷伦。出数码管。没听说过啊。
成本无要求,只要求单个4位数码管不超过10元就可以了;要稳定耐用,而且 ...

而且基本都是业界最好的吧,这个是差不多十年前公司时候产品上用到的,刚才我查了一下也还要几乎1000元一片,普通7段数码管没有用过,所以不还知道价格的,几年没有关注安捷伦了,原来是把半导体事业部卖出去了,看来只是专注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而且基本都是业界最好的吧,这个是差不多十年前公司时候产品上用到的,刚才我查了一下也还要几乎1000元一 ...

太感谢了兄弟,提供了一个老外的知名品牌。

你图上是指数码管吗? 1000元一个,不太可能吧,安捷伦再好,它也不可能逆天到这步;
我觉得应该是一盒数码管,上百个,然后1000还差不多。一个破数码管卖1000,鬼才去买啊。

Avago这个牌子,我去搜索有没有国内的经销商,再次表示感谢啊。

网友:
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不烧掉就OK了

网友M:
无锡方舟科技的我公司用了5年了,质量还可以。
我们用的是0.36 3位的

网友N:
你在哪里的? 用亿光的吧,用10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在哪里的? 用亿光的吧,用10年没问题。

没找到亿光的代理啊,从亿光的官网上找到一两个代理商,一听我说只要20个,鸟都不鸟我了。
我去,我只是现在要20个,谁没量产就买几K回来屯着的啊,服了这帮亿光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锡方舟科技的我公司用了5年了,质量还可以。
我们用的是0.36 3位的

买了一批无锡方舟的回来,确实比市面上常规的数码管要贵30%左右,不晓得是空有名头,还是真有实货,且用用看?
只可惜这东西短时间内无法检验出来,只能靠以年为单位去验证它的优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亿光的代理啊,从亿光的官网上找到一两个代理商,一听我说只要20个,鸟都不鸟我了。
我去,我只是 ...

你应该先忽悠他们说年用量几KK,然后让他们先送几十个样品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兄弟,提供了一个老外的知名品牌。

你图上是指数码管吗? 1000元一个,不太可能吧,安捷伦再好 ...

图片上这个不是属于传统的数码管了,这个是有源点阵LED,5X7的点整,一共8位,内部有控制器,价格绝对是1K左右,
普通7段LED肯定再贵都不会这么贵的了,不过肯定他家的比一般的都贵就是了

网友O(2013-11-12):
>买了一批无锡方舟的回来,确实比市面上常规的数码管要贵30%左右,不晓得是空有名头,还是真有实货,且用用看?
>只可惜这东西短时间内无法检验出来,只能靠以年为单位去验证它的优劣。

After a few month test,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兄弟,提供了一个老外的知名品牌。

你图上是指数码管吗? 1000元一个,不太可能吧,安捷伦再好 ...

可以找安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买了一批无锡方舟的回来,确实比市面上常规的数码管要贵30%左右,不晓得是空有名头,还是真有实货,且用用 ...

现在正在使用中....不晓得情况啊,我不说了,数码管基本上得以年来判断. 现在尚不知后情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找安福利

大联大,艾瑞,世平,安福利,这种,我还是不找了,伤不起,我属于虾米中的战斗虾,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网友O:
>现在正在使用中....不晓得情况啊,我不说了,数码管基本上得以年来判断. 现在尚不知后情如何?

Actually you can accelerate aging by putting them in a 85C environment (e.g. constant temperature oven) and see how it goes.

Lumux, Kingbright, and everlight are good brand. They are carried by Mouser and Digikey here in North America. Overall , Lumux is the most expensive brand.

网友O:
>Avago这个牌子,我去搜索有没有国内的经销商,再次表示感谢啊。

for Avago 7-seg LED, they use "pin 3 and 8" as common anode/cathode for most of the products.

楼主:
引用 网友O:
>Avago这个牌子,我去搜索有没有国内的经销商,再次表示感谢啊。

for Avago 7-seg LED, they use "pin 3 a ...

兄弟,你这个答非所问啊. 不过还是表示感谢啊.呵呵. 数码管这一页已经揭过去了,不看它了,下面,我正在找一个朋友去另外一个年出数码管KK级别的厂子里问品牌和渠道去了,相信不久之后会有一个好的渠道和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正在使用中....不晓得情况啊,我不说了,数码管基本上得以年来判断. 现在尚不知后情如何?

Actually you ...

72小时通电高温测过的,也就测过3天吧,至于流明没条件测,我只能靠目测,只能观察是否高亮(这个全靠我自己的眼睛来),看看是否有变暗的,是否有断码的,还好,一切正常....

网友:
这块板子拆自银行验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块板子拆自银行验钞机 。

哈哈,3KS.

网友R:
直接上12864,很便宜了才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直接上12864,很便宜了才6块

木有空间啊,这才是最头疼的地方啊,而数码管管,却可大可小,只要找好了品牌.

网友:
这段时间正好我也需要用到数码管,留个记号

网友(2014-01-03):
>72小时通电高温测过的,也就测过3天吧,至于流明没条件测,我只能靠目测,只能观察是否高亮(这个全靠我自己的眼睛来),看看是否有变暗的,是否有断码的,还好,一切正常....

What size of 7-segment LED you are using? For "2.3 inch" size I got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 (price range from USD$1.5 to USD$3.06 at 1K quantity), the two corners are always darker then the the reset of the same segment.

网友:
>加速老化试验某深圳小厂根本没戏。但目前选用的江苏某厂感觉质量也一般,
How do you do the test of aging :"加速老化试验"?
High temperature chamber with max. driving current?

网友:
>直接上12864,很便宜了才6块
For LCD,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is a big headache for engineer, most of them are rated 0-60C; some can reach -20 to 70C with a high price;

网友:
蓝色、翠绿色  比较眩,,,

网友:
北京路的赛格随便买,从来没有出问题。关键是驱动电流合理。

网友(2015-07-14):
数码管厂家收藏

网友:
用了数码管几十万片好多年了极少有损坏的,环境是野外。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发光管的价格取决于所采用的芯片大小(晶体),芯片大耐受电流就大寿命长,芯片小耐受电流小但同样电流亮度高。价格存在差异

网友:
驱动电流要合适

网友S(2016-05-07):
引用 楼主:
72小时通电高温测过的,也就测过3天吧,至于流明没条件测,我只能靠目测,只能观察是否高亮(这个全靠我自己的 ...

有正常工作在温度范围在(-40度~85度)正常工作的管子,可推荐的吗?

网友:
江苏宜兴市张渚镇上有几十家的,质量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正常工作在温度范围在(-40度~85度)正常工作的管子,可推荐的吗?

目前使用的是无锡方舟的,已出了1K个,基本上已经3年了,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无锡方舟的,已出了1K个,基本上已经3年了,还可以;

楼主是找对厂家了,我们也用这家。小厂家的货并不是每批不好,出给你10批货,9批的质量和方舟一样,可能有一批把你搞死,我们是遇到过,过一,二个月很多缺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找对厂家了,我们也用这家。小厂家的货并不是每批不好,出给你10批货,9批的质量和方舟一样,可能 ...

供货一致性确实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无锡方舟的,已出了1K个,基本上已经3年了,还可以;

善始善终, 赞一个!  (数码管: 无锡方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无锡方舟的,已出了1K个,基本上已经3年了,还可以;

谢谢你    我也买了一批无锡方舟的耐温数码管    目前样机已交给客户试用了

网友T(2017-06-22):
引用 楼主:
买了一批无锡方舟的回来,确实比市面上常规的数码管要贵30%左右,不晓得是空有名头,还是真有实货,且用 ...

楼主,几年时间过去了,方舟的LED数码管还可以不?有没有靠谱点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仪表的,一年出5,6W只数码管的仪表,这数码管要选对厂家,厂家不好,
这东西很容易出问题,可能用上几 ...

2线制仪表用哪种型号数码管能推荐一下吗,亮度大 ,功耗低的

网友:
我用过一批,不几日总有一两支缺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2线制,点亮数码管有难度吧,最低电流一般都是取3.5mA还有其他电路工作啊
确实见过两线制表头点亮LCD,带 ...

肯定有两线制LED仪表 ,温度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而且显示亮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U:
2线制,点亮数码管有难度吧,最低电流一般都是取3.5mA还有其他电路工作啊
确实见过两线制表头点亮LCD,带 ...

找个肯定电路上有技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几年时间过去了,方舟的LED数码管还可以不?有没有靠谱点的厂家? ...

用数码管用的少,只有一款产品用过,用的就是无锡方舟的,出货量1K,至今有3年了,没有听到客户有反馈。不过我这个东西比较便宜,售价也就是100元出头。所以真实情况未知!

网友:
我们使用无锡方舟科技的有10年了,质量一直稳定。

网友:
我也用方舟的,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