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mk代码的进来看看,电机应该转啊?怎么不转呢?

楼主(2013-08-08):
V0.41的代码,手上没有控制板,所以就想程序中给个pwm让电机转转看看。。

整个程序就改了两处:

MANUELL_PWM在.h文件中赋值10,下面的MotorGestoppt = 0;屏蔽掉。就改了这两处我感觉电机应该能转啊。屏蔽MotorGestoppt = 0;是防止第一次启动不成功就不再尝试启动了。

网友A:
你电机驱动是用的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驱动是用的电调么?

是自己焊的,就有一个mega8和mos驱动,没有控制板所以想程序中给个pwm让电机转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驱动是用的电调么?

电路图如下,我焊接的比较简单就一个mega8和mos功率部分还有换向部分,想学习下无刷电机驱动。

你按照我的修改方法整个main函数可以走一遍看看,我感觉可以转啊?但是并没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我焊接的比较简单就一个mega8和mos功率部分还有换向部分,想学习下无刷电机驱动。

你按照我 ...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用的是电调模块,直接给PWM不行,要先给个低值再给控制量才能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用的是电调模块,直接给PWM不行,要先给个低值再给控制量才能起转 ...

程序启动部分默认给的就是小的pwm,启动之后我赋值的pwm才起作用,如下:

400ms之后我给的pwm才起作用。

顺便再问个问题,电机启动的时候必须用手转一下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启动部分默认给的就是小的pwm,启动之后我赋值的pwm才起作用,如下:

400ms之后我给的pwm才起作用。 ...

还要用手转?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啊,还是等高手路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用手转?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啊,还是等高手路过吧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搞定了。

网友:
用PWM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搞定了。

怎么回事呀,之前为什么要先用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呀,之前为什么要先用手转?

启动pwm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