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20的MCU

楼主(2013-08-09):
  哪位哥有用过这样的MCU? SOP20, 1脚是GND,20脚是VCC(5V),3脚与4脚接4MHZ的晶振,

楼主:
打错字了

网友A:
ET18F20,仿pic的

网友B:
三星也有

楼主:
谢谢哥了,找了好久好久啊,哥用过此单片机....?

网友C:
你们两个的头像.....是一家的么?

网友D:
突发奇想,如果用内部带RC振荡器的单片机,在任意两个IO之间接上一个晶振(当然晶振是不工作的)是不是够让破解的人猜半天了?

楼主:
对呀,也可以让晶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两个的头像.....是一家的么?

不是啊,哥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18F20,仿pic的

哥,PIC的1脚为VDD,20脚为VS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也有

介绍一下芯片及芯片的型号,不过PIC的,如PICF690的1脚为VDD,20脚为VSS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如果用内部带RC振荡器的单片机,在任意两个IO之间接上一个晶振(当然晶振是不工作的)是不是够让 ...

哥,你应该遇到过类似的芯片的了,帮帮忙,1脚为VSS,20脚为VDD的芯片,有嘛?

楼主:
找到了,原来是合泰的MCU,型号为:HT45R2G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来是合泰的MCU,型号为:HT45R2G

松翰也有SN8P2722,义隆也有,那些台湾的片子都有。。。

楼主(2013-09-08):
引用 网友E:
松翰也有SN8P2722,义隆也有,那些台湾的片子都有。。。

噢,谢谢这位网友了,我已经选用了三星的一款MCU了,但是,这款MCU对应的IAR不支持寄存器的‘位’操作,现在,我正被AT24C02卡住了,

网友F:
三星的单片机好象用的人不多

网友G:
不支持位操作,那就字节操作呗,不是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如果用内部带RC振荡器的单片机,在任意两个IO之间接上一个晶振(当然晶振是不工作的)是不是够让 ...

最好是要伪装的像 某一款 并且不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单片机好象用的人不多

  对呀!而且,价钱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支持位操作,那就字节操作呗,不是一样用?

  我就是用字节操作的,但是,字节操作的话,就多了两三条语句啦,3.2MHZ的晶振已经够慢的了,然后,又这样子操作的话,更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字节操作的,但是,字节操作的话,就多了两三条语句啦,3.2MHZ的晶振已经够慢的了,然后,又这 ...

我经常把690的电源和地跳线,来替代三星的片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把690的电源和地跳线,来替代三星的片子。呵呵。。。

690的是哪个公司的?  (哥,人家是要量产的,大的不说,小的说一下:一批货随便都两三千片的,怎么跳线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690的是哪个公司的?  (哥,人家是要量产的,大的不说,小的说一下:一批货随便都两三千片的,怎么跳线 ...

PIC16F690,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如果用内部带RC振荡器的单片机,在任意两个IO之间接上一个晶振(当然晶振是不工作的)是不是够让 ...

还可以把不用的IO口接个地或者电源 当成电源脚和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16F690,哈哈。

  噢.....我想起来了,PIC的那款MCU;当初,我也是这样建议那个老板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可以把不用的IO口接个地或者电源 当成电源脚和地脚。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