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仪表控件iocomp 3.04打包发布成功。。。

楼主(2013-08-09):
在论坛下载了3.04版绿色版,vc6.0界面中加入了led,刻度盘,温度计等控件,调试通过后该怎样将控件打包呢?

楼主:
[ACXFAQ001]
How do I distribute your ActiveX components?

--------------------------------------------------------------------------------

You only need to copy and register the OCX files for those components that you program uses on the destination computer to successfully distribute our ActiveX components. You can follow one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to distribute our components. Our ActiveX components have no dependencies on any other operating system files.

WARNING!: under our  license agreement,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istribute the LIC (license) fil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our ActiveX components to your end user's computers. Also, there is generally no need to distribute the associated TLB files. Just distribute the OCX files.

Manual Registration
This method involves a manual installation of your compiled software and our ActiveX components. This is generally used in situations where you are only distributing your application to a few number of computers.

Copy the OCX files that your program requires (Example: copy the "iStripChartXComponent.ocx" and "isAnalogLibrary.ocx" files if your program uses our Strip Chart and Analog Gauge components) to the target computer's system directory. This is usually "C:\WINDOWS\SYSTEM" for Windows 95/98 and "C:\WINNT\SYSTEM32" for Windows NT/2000 systems.
Open up a command or DOS prompt and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the system/system32 directory where you placed the OCX files. You can also use the START/RUN command...

Windows 95/98

Component Command Line Run Command
Analog (isAnalogLibrary.ocx) regsvr32 isAnalogLibrary.ocx regsvr32 c:\windows\system\isAnalogLibrary.ocx
Digital (isDigitalLibrary.ocx) regsvr32 isDigitalLibrary.ocx regsvr32 c:\windows\system\isDigitalLibrary.ocx
Strip Chart (iStripChartXControl.ocx) regsvr32 iStripChartXControl.ocx regsvr32 c:\windows\system\iStripChartXControl.ocx
Professional (iProfessionalLibrary.ocx) regsvr32 iProfessionalLibrary.ocx regsvr32 c:\windows\system\iProfessionalLibrary.ocx
Plot Library
(iPlotLibrary.ocx) regsvr32 iPlotLibrary.ocx regsvr32 c:\windows\system\iPlotLibrary.ocx

Windows NT/2000
Component Command Line Run Command
Analog (isAnalogLibrary.ocx) regsvr32 isAnalogLibrary.ocx regsvr32 c:\winnt\system32\isAnalogLibrary.ocx
Digital (isDigitalLibrary.ocx) regsvr32 isDigitalLibrary.ocx regsvr32 c:\winnt\system32\isDigitalLibrary.ocx
Strip Chart (iStripChartXControl.ocx) regsvr32 iStripChartXControl.ocx regsvr32 c:\winnt\system32\iStripChartXControl.ocx
Professional (iProfessionalLibrary.ocx) regsvr32 iProfessionalLibrary.ocx regsvr32 c:\winnt\system32\iProfessionalLibrary.ocx
Plot Library (iPlotLibrary.ocx) regsvr32 iPlotLibrary.ocx regsvr32 c:\winnt\system32\iPlotLibrary.ocx

You can also download a sample batch file that will do the registrations for you on any 32-bit Windows system: regiocomp.bat  [3 KB]
Note: this batch file assumes that you have placed your OCX files in either the Windows System or System32 directories (All 32-bit versions of Windows are supported).

Copy your compiled program to a directory of your choice and create shortcuts for your application as needed.
Other ActiveX controls that you may need from other manufacturers can be registered in the same way. However, they may have dependencies on other system file that you will have to determine by reviewing the ActiveX component's documentation or by contacting the manufacturer. These dependencies are usually satisfied by copying required DLLs to the system directory.

Installer Registration
This method is the preferred option if you are planning on distributing your application to many computers or if you will be having your end users install your software on their own.

Most installation programs such as InstallShield, WISE Installer, Microsoft SMS Installer, NullSoft's Install System (Freeware), etc. can automatically register ActiveX controls for you. 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software manufacturer's manual and help files for instructions on automatically registering ActiveX controls on your target computers. Iocomp uses the InstallShield installer to initially register your development ActiveX controls on your computer. Many corporations already have licenses for Microsoft SMS Installer, so that is generally the installer of choice for internal software distributions. If you are on a budget, NullSoft's Installer is easy to use, lightweight, and free.

Internet Delivery with Internet Explorer
This method is used when distributing our ActiveX components for use with Internet Explorer. Refer to our Internet Explorer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或者也是同样的道理 复制iStripChartXComponent.ocx”和“isAnalogLibrary.ocx等ActiveX组件添加入exe文件?我先试试看行不。看论坛很多人在用啊,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都没人搭理下啊。
还好搞定了

这是安装包,有兴趣的帮忙测试下啊。

网友:
我是来看怎么搞定的

楼主:
安装后就已经注册好控件了,你可以在你的VC VB工程中随意使用了。这控件对于搞下位机的人来说应该够了。led、数码管、点阵、仪表盘、旋钮、波形应有尽有。难得的是易用,接口简单。
我只是小试了3个控件,里面的超多超炫控件让我眼都花了。

网友A:
看起来很古板的样子,帮顶

网友B:
我也测试过这个控件,但发现安装后是可以使用的,但过段时间就不能用了,这是啥情况?我用的是VB
测试过了,是可以用的,麻烦把这个控件的安装包上传一下

楼主:
已安装并注册好了啊,还要上传控件,你要再注册一次么?坛子里有,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古板的样子,帮顶

界面是乱整的目的是让控件动起来,控件不古板吧或者说有更牛叉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测试过这个控件,但发现安装后是可以使用的,但过段时间就不能用了,这是啥情况?我用的是VB
测试过了 ...

请问过段时间指的是多久?是弹窗要求注册么?

网友:
好定西啊 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过段时间指的是多久?是弹窗要求注册么?

有比这个华丽得很的啊

网友:
工业用可以,界面确实不华丽,楼主可以试试这个dotnetbar控件,会让你欣喜的,网上有破解的

网友(2013-12-10):
长知识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