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四轴』上位机使用说明及下载--视频讲解

楼主(2013-08-09):
上位机很多人不会用,拍了个视频,讲解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里面具体的功能说明请打开上位机按F12,就会有帮助文件,里面有通讯协议等说明。
以后上位机的更新就不用到论坛下载了,直接用上位机的更新和下载功能就行了,在视频后面有说明,这里放一个上位机的更新程序,直接运行就可以获得最新上位机。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zNDkxNTU2.html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zNDkxNTU2.html

更新程序:
如果有人更新程序下载不了,请下这个上位机,更新程序能用的话还是建议用更新程序来下载最新的:

再次说明,上位机不是木马,报毒或者打开出错请加入白名单。
再次说明,上位机不是木马,报毒或者打开出错请加入白名单。

网友:
那个3D模型好漂亮的感觉啊,好想自己也能做一个

网友A:
谢谢楼主啊

不过楼主要是写个通用简单的上位机就好啦,能看波形和姿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啊

不过楼主要是写个通用简单的上位机就好啦,能看波形和姿态就行 ...

这个就是通用的啊    数据协议什么的都有的

网友:
yid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B:
LZ一开始演示的发送一个字符后又自动发上来就是套件里USB端的程序吗?我用2401的模块以及STM32最小系统搭在一起的怎么不行啊,上位机只能收到NRF24L01 IS OK !,其他的不能,貌似无线也收不到数据,我用的2401+模块,不知道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一开始演示的发送一个字符后又自动发上来就是套件里USB端的程序吗?我用2401的模块以及STM32最小系统搭在 ...

只要是用的nrf24l01+,我们的程序就应该可以用,再检查下吧

网友B:
这个没有看明白,就是函数void NRF_TxPacket(uint8_t * tx_buf, uint8_t len)和void NRF_TxPacket_AP(uint8_t * tx_buf, uint8_t len)的区别,是不是那个利用ACK传输数据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看明白,就是函数void NRF_TxPacket(uint8_t * tx_buf, uint8_t len)和void NRF_TxPacket_AP(uint8 ...

一个是普通发送
一个是利用ack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是普通发送
一个是利用ack发送

我的就是收不到数据啊,接收端用的群里的程序,没有任何修改,去读接收端的状态寄存器,接收端的FIFO一直是空的,我用STM32最小系统和2401+模块连接的,发送是移植的您的,发送端一直在最大重发次数里,我屏蔽掉ACK和自动重发,就可以进发送完成中断,但是接收端死活收不到数据,感觉可以发出去但就是没有收到数据,怎么回事啊,Datasheet看好多遍了,也很明白工作原理了,但是就是不能成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收不到数据啊,接收端用的群里的程序,没有任何修改,去读接收端的状态寄存器,接收端的FIFO一 ...

看看我程序里的初始化,两边要对应

网友:
好东西  不得不顶啊!!!!

网友(2013-11-29):
亲  !你好,看了你得帖子学习了很多东西!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一下!因为是新手,很多问题不太懂,想向你请教一下,能加我为好友吗?

网友C:
这个视频是国内首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是国内首创

呵呵  我们发的都是首创..   去我们网站看看吧,有最新的地面站    增加航点等功能   签名应该有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们发的都是首创..   去我们网站看看吧,有最新的地面站    增加航点等功能   签名应该有地址 ...

哈哈哈,我都在群里混了大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都在群里混了大半年了

网友(2014-03-12):
MARK一下,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2014-04-22):
真心感谢,最近一直在找这个!

网友:
我想直接从板子上  的串口航向撒发送数据,这样的发送函数怎么写啊
写了几个发现ANO-tech这个软件都没有   变化啊

网友:
我想直接从板子上  的串口向PC发送数据,这样的发送函数怎么写啊
写了几个发现ANO-tech这个软件都没有   变化啊

网友:
茶哥。。我是新手。。。下载那个上位机。。点开后进入淘宝界面。但是提示找不到店铺啊。。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
可能上位机版本太旧了   你百度  匿名四轴    找到我们官网   官网有的

网友:
弱弱地问下为什么我按了F12键没有任何反应,看不到帮助文档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打不开?

刚刚发帖,最新上位机开始下载测试,你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发帖,最新上位机开始下载测试,你看看吧

再哪里?有配套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哪里?有配套视频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536119

网友D:
建议把演示的工程也添加上来,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演示的工程也添加上来,根本看不清楚!

选择超清    如果还看不清   那就不好办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0829&page=1#pid7536119  这里的应该会清楚一点    下载方式视频里有

网友(2014-07-30):
老师那个KEIL里面怎么弄得像VS一样,输个结构体就会出现成员?

网友:
请问下匿名四轴上位机高级收码的格式,设置好了以后重新打开又还原成原来的了(win7管理员模式和xp都会被还原成原来的),最近设置的格式经常保存不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4-08-31):
那个3D他是怎么画的? 我收欧拉角的三个数据他会自动在3D模型里显示?

网友:
匿名科创的官网和淘宝店都打不开啊 ? 这是什么情况

Ps那个更新程序不能用

网友(2014-10-05):
这个3D真是太酷了

网友:
漂亮,这两天正在用。

网友(2014-11-06):
学习了   话说匿名的上位机真漂亮

网友(2015-02-11):
这个上位机界面很花哨啊,不知道是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2015-03-19):
64位系统打不开啊 上位机

网友:
新手刚来,硬件也是初入门,感谢楼主分享,赞了再看。

网友(2015-05-17):
这个视频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