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硅光电倍增管(SiPM)

楼主(2013-08-09):
可有哪位做分析仪器的用过硅光电倍增管,新玩意,应该是个趋势。

网友A:
看次看资料说可以代替现在的倍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次看资料说可以代替现在的倍增管

我买了几个,平均下了,每个价格得2K多点,目前滨松还有sensl有的买。感觉还是sensl的性能比较好,特别是热稳定性

网友:
我只用过电子管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做质谱的表示用的是电子倍增管,你说的那个是色谱上还是能谱上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有什么优势,和CCD比

网友:
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B(2014-04-27):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几个,平均下了,每个价格得2K多点,目前滨松还有sensl有的买。感觉还是sensl的性能比较好,特别是 ...

热稳定性如何理解?
之前看过一个论文说温度上升3.3℃,暗噪声增加一倍。有这么大么?对数据测量精度究竟有多大影响?
目前打算使用滨松cr315的光电倍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稳定性如何理解?
之前看过一个论文说温度上升3.3℃,暗噪声增加一倍。有这么大么?对数据测量精度究竟 ...

滨松货周期太长。虽然价格低

网友C:
批量应该没有那以贵的,50差不多了,可能他们向我推的管子和你不是同一型的,是sens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应该没有那以贵的,50差不多了,可能他们向我推的管子和你不是同一型的,是sensL。 ...

你用的sensl 什么型号的,这家公司的管子确实好,就是贵,我买了几个2000 1个,难道你有好价格

网友:
我明天去看一下型号,就一个,没拆封,据说后续有贴片的,更平价。大约一年前讲的,现在应该有现货了。

网友:
关注,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滨松货周期太长。虽然价格低

那热稳定性 怎么样?
你测试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