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前两天在X宝上买到假AT90USB162 芯片

楼主(2013-08-09):
问一下各位,在网上买到的芯片,丝印,型号对得上,单到手功能不正常,完全没有功能之说,怎么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搞个东西,要用到AT90USB162 这个芯片,在X宝上找到地址如下的芯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286211899 和他确认是否原装进口,他给我明确的是原装进口,就买了10片,昨天到手,上机测试,插上USB 电脑一点反应没有,然后再换第二片焊上,同样一点反应没有,测量电源输入端电压5V 复位端口电压5V 晶体端口两边电压有大约0.8V 但没有频率输出,待机也无电流,连uA级的都没有,故怀疑芯片功能性问题,同时买芯片的时候考虑到可能一家的芯片不保险,单独还买了一家拆机件的芯片,地址这一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1789ot274e 怀疑之前原装全新的有问题,这个在没拆之前,插上电脑USB 口,如店家描述,能读到90USB的端口,板上灯也亮,然后拆下来替换买的那个原装板子上,插上电脑,电脑也正常识别功能了,然后用flip更新固件,功能OK,后面就和店家沟通,告诉他芯片有问题,怀疑是假货,要求退货,总共买了10片,用了2片,还有8片想退掉,卖家死活不退,店家放话陪我玩儿到底,大家有什么好的玩儿法。一起玩玩儿。手机拍照不清晰,晚上回去上传完整的,清晰的图片以此证明,。

另若各位有想试一试买 那10片AT90USB162的真假的,我可以付费快递给你们做评测,评测后上传评测资料

坛里那位大湿有X光机的,可否帮验证一下里面是否为空片。

网友:
向淘宝客服打电话,并附上测试的图片。

网友:
号召大家一起玩死他,最恶心这种人了啊,害死人都不偿命的,一个假货会浪费我们多少精力他们知道吗

网友:
支持爆了他的菊花

网友:
刚才和那家伙聊了,他还是说原装正品的吗,楼主确认是他芯片问题吧,要不大家一人买一片,全部差评搞死他

网友A:
没有3,5颗砖石的我是不会买的

楼主:
我确认是假货,手里还有8片没动过的,用了2片,100%确认是假片,空片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只有外面的封装,里面没有晶园,不然不会出现没有工作电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3,5颗砖石的我是不会买的

钻石这谢不是很重要,人品到占了大头。买之前也问他是否为正品,他确认的 到手测试不是那么回事,丫丫的赖账,卖出来就不认账了,支持一人买一片全给差评

网友:
lz很简单。直接粉碎机破开看看有没有core

网友:
楼主一定要搞开看看,如果确实没有core奶奶的把他店给砸了

网友:
空片的话,引脚之间无阻值

网友:
大家可以一起猛拍链接嘛,拍了不付款,上百号人一起,一人拍100片,等交易超时。。。。淡定淡定。。。

网友:
你把焊过的砸开看看,干吗还用X光机。

楼主:
现在在办公室,手机拍照不给力,晚上回去用相机拍砸开的照片上传

网友:
http://cn.mouser.com/Search/Refine.aspx?Keyword=AT90USB162

楼主:
刚剪开一片,看到里面有core 好大一片,和底细的那一片衬底基本一样大了。手机拍不清楚,晚上回去拆另外一片,上详细图

楼主:
目前的行情么,那不是X宝上面12块以下的都TM不靠谱了。奇怪arduino 板子上面有用到这个芯片,成品才58一个,出去一片90usb162 一片ATMEG2560  还有得利润呢

网友:
一般会找有1-3个钻的卖家,介绍产品比较详细的店家!

网友:
大家搞些个专门惩治坏人的法子啊,一旦有人受骗,经再三确认是冒牌的东西骗子,就搞死他,

楼主:
下午又问了几家,价格都在10块以下,详细问了是否确保售卖产品为AT90USB162 带usb控制器的8位单片机,然后有问题,要求退款退货,几个家伙都回复,保证原装,(原装什么,是原装我要求的这个型号么。这个东西么。没有一家是正面回答的)卖出后不退不换。哎,JS 奸商 奸商。。。。。。我朝威武

楼主:
晚上回去详细验证此芯片真伪,如有必要可上视频

网友:
的确非常坑人。上次我买的PS2701假的,坑了我一个礼拜。速率勉强上到1K。找老板理论,后来老板又补递了十片说是13年最新编号的就OK,啥都没动,直接替换上后稳定上到20K。我是在天猫买的。天猫能正规一点。这种事,最好找淘宝/天猫客服。他们还是比较怕的。

网友:
天猫正规个毛啊,楼上没听浙江这边的广播吗,天猫才让你生不如死那,东西不好连个差评都不能给。
那个广播里面天天都投诉天猫的,有假货,服务不好等等,都说天猫是个病猫,节目一开头就是病猫“喵。。”的一声叫,可搞笑了。

楼主:
这几天一直比较忙,没有搞那个鸟芯片,那一天找买家要了两张照片,卖家说的,有原包装的,一定是原装货。大神们看看这两张照片,谁能判断这个就是原装正品的AT90USB162  JS一口咬定包装是原装的,所以不退不换,干他大爷的

网友B:
lz好大一颗柚子

网友C:
0845的老片子,lz自己看下片子上是否打0845。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错怪卖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好大一颗柚子

前年春节回家的时候,看到树上还有几个没摘下来的,顺便就拍下来了,白柚,成熟得比较晚,口感比红柚好,且清甜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45的老片子,lz自己看下片子上是否打0845。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错怪卖家了 ...

这个我得回去好后看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
读一下ID就知道了,或者用编程器来写一下程序试试。假的可能性不大,ATMEL这种带USB的芯片,应该不会假,翻新到是有可能,看是否恢复到默认配置了没有?

网友:
Atmel的带USB的片子貌似都好贵的

网友:
问哪个宝贝没货,专拍那些没货,不发货则投诉

网友D:
拍几百个那些远远低于市场价的芯片,不发货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几百个那些远远低于市场价的芯片,不发货投诉

这样赚钱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