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ajax实时更新的话是不是会增加web服务器负担呢

楼主(2013-08-09):
这个是不是ajax的缺点呢

网友A:
都要达成“尽量及时更新数据”的目的的话,ajax可减轻服务器压力。
如果对比 “ajax每1s更新一次数据” 和 “打开一次网页半天不刷新” 的话,ajax必败。

非ajax时,用户如果想查看当前的数据,必须刷新页面,一次页面刷新需要生成完整的网页,传送大量的数据。
而用ajax,只需第一次加载时载入完整的页面,之后每次更新时传输必要的数据即可,页面布局、样式、说明文字等不用传输。

对于用户,非ajax的体验不好,而且如果用户想达到他所需的实时性要求的话,很可能会手动不停地刷新页面。正如贴吧里常见回复“我的f5都快烂了”。
而用ajax,用户即不必手动刷新,服务器也可降低压力,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达成“尽量及时更新数据”的目的的话,ajax可减轻服务器压力。
如果对比 “ajax每1s更新一次数据” 和  ...

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