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烧录ATTINY13A

楼主(2013-08-09):
刚开始接触AVR,用到一个ATTINY13A-SSU片子,我用淘宝上买的USBASP编程器配合PROGISP 1.72下载程序,编程器说明里是支持Attiny13A的,但总是提示 请检查与芯片的连线,我是这样连接的
ATTINY13A             USBASP
MOSI(PIN5)-----   MOSI
RESET(PIN1)----  REST
SCK(PIN7)  ------ SCK
MISO(PIN6)-----  MISO
VCC(PIN8)------   VCC
GND(PIN4)------  GND
请问这样对吗?编程器不行吗??

网友A:
是不是把reset不小心禁用了?我用usbasp正常啊。

网友:
我的可以读写呀

网友:
原因不明,有时候会被这样锁定,应该是usbasp的协议和它不完善,使用更早的那种所谓高压编程器可以成功

网友:
所谓高压编程器 也就是stk500协议的东西 实际可能也用不到高压

网友B:
注意MCU的熔丝位信息。ISP编程模式下有些熔丝位改过一次以后就会导致MCU不再支持ISP编程模式了。比如前面有位兄弟提到的RESET被禁用,IO的定义熔丝位被修改成定义成普通IO使用。

网友:
VCC 互接的话,要注意供电吧,这两种方案都行:
A. USB供电,USBASP上需要某个短路帽短接;
B. AVR\USB分开供电,这个短路帽断开,并且两端电压一致

网友C:
拿起电表仔细检查一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reset不小心禁用了?我用usbasp正常啊。

应该不会的  都是新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MCU的熔丝位信息。ISP编程模式下有些熔丝位改过一次以后就会导致MCU不再支持ISP编程模式了。比如前面有 ...

可以看下你的熔丝位是怎样设置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起电表仔细检查一边电路。

全部都检查过了 都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你的熔丝位是怎样设置的不

熔丝位怎么设定是没有硬性的规定的,主要看你的硬件搭配和项目需求来定。如果说会影响到ISP下载的功能的话一般只有以下两个选项会影响到,一个是ISP被禁用(出厂默认是允许的)。一个是RESET被设为普通IO(引脚功能是复用的。出厂默认是RESET的功能,但可以通过修改熔丝位将其设为普通的IO。但一旦这样做了用ISP就无法进行下载了。只能用其它方式下载)。我只使用过TINY26的片子。因为你目前已无法正常的连接到编程器。所以熔丝位的状态也看不到的。你回忆一下是否有更改过相关的设置。个人建议最快的排除方式是换一块没动过的MCU测试先。最起码先得确定故障的范围。有时候在做调试或实验的时候无意的一个操作就可能引起各种问题。还是动手一步一步的排除吧。ISP下载以我个人经验有以下几点做好了基本就是可以正常下载的。A:MCU的供电 B:时钟源是否有效(默认出厂是片内的时钟源)。如果你改为了外部的时钟源,则外部相关的引脚上一定要接有有源或是无源的晶体或是时钟信号。否则ISP无法下载 C:保证ISP下载的相关熔丝位没有被改动。就如之前说的。实际上我印像中好像也只有TINY简化版系列的RESET引脚才是复用的。其它系列的多是独立的RESET引脚,当然也不是绝对啊。查看器件的文档很重要。别急着先上手。D:最后就是硬件的连接是否正确以及相通了。主要是确认一下ISP的接线方法是否有错以及各条线是否通的。我就碰到过原厂的ISP MK2的编程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那条原配的6P线不通导致无法下载的事情。以上几条确认过基本上下载就没什么问题了。算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丝位怎么设定是没有硬性的规定的,主要看你的硬件搭配和项目需求来定。如果说会影响到ISP下载的功能的 ...

感谢 dickchen86的提出四路 我会去检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