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超声波模块遇到点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援助一下……

楼主(2013-08-09):
使用AT89C51单片机,现在问题是:

问题1——有效范围内可以正常测量,一旦超过量程,数码管就没有了显示。
             经判断,程序停在了while(Echo==1&&success_flag==1);这里。按我的原意,当超过量程的时候,Echo不可能跳变为0,所以程序等待定时器0溢出,当定时器0溢出后success_flag==0 ,退出while循环,显示超量程……
            我试过关闭外部中断1,定时器0在这里可以溢出进入中断,但是打开外部中断后就不可以进入中断了。定时器0的中断优先级大于外部中断1,按说就算此时Echo产生下降沿也不影响进入定时器0中断,想不通!

问题2——每执行一次测量程序之后需要停顿一段时间,如果不停顿,第二次执行测量时就会和问题1一样,卡在while循环那里。
             for(num=0;num<6;num++)                //显示距离                     Display_LED(count);
            此句之所以使用for循环,就是为了延长等待时间,当num<5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完整的程序见附件,希望有用过超声波模块的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顶一下了,这问题折腾我几天了……

网友A:
如果等不到回波呢?看看问题是不是在上一句WHILE循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等不到回波呢?看看问题是不是在上一句WHILE循环中。。。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试过了,不会停在这个while上面……

网友A:
我做的时候使用外部0和定时器0中断,这个模块功率有限,所以在定时器溢出时间远超过功率能达到的最远距离,优先级没有关系。我还是觉得是第一个的问题。楼主再分析分析,要不然别那么判断,直接延时等待试试?第二个问题真心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时候使用外部0和定时器0中断,这个模块功率有限,所以在定时器溢出时间远超过功率能达到的最远距离, ...

用延时来判断超量程可以做到,但是无法精确限制最大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