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朋友说说,win7 还是win8?

楼主(2013-08-09):
一是开发常用的软件在这两个系统上兼容性一样吗?哪个兼容性好点?
二是占用资源怎么样?电脑有点老旧了。。。。

----------------------------------------------------------------------------------------

多谢各位兄弟,

想确认一下,win8 是不是比 win7 快一点?比xp如何?

多谢多谢

网友:
没用过WIN8

网友:
WIN8的确比较快,家里娱乐的电脑,常用软件都兼容。开发软件没在上面装过。

网友:
公司装了win7,家里装了win8,没觉得有神马特别和不适

网友:
一直用win7
朋友也有用win8的貌似没什么蛋疼的兼容

网友:
win8 性能比 win7好
兼容性问题,win8在权限上比win7又严格了一步,而且强制数字签名。如果会搞windows的文件权限,会关闭数字签名验证,那兼容性问题上也就跟win7一样了。

网友:
電腦舊,用XP吧。

网友:
我的上网本同时装了xp和win8,感觉win8有点卡,而xp还是蛮流畅的,并且win8下分辩率低时有些软件打不开。

网友:
win8 64位,关闭强制数字签名后,驱动软件这些现在也没遇到过兼容的问题,keil,ad10,iar,protues,stvd,avr,HT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A(2013-12-09):
win8使用了secure boot 功能,我也认为是微软的一种垄断行为。用了secure boot后,装双系统,特别是安装一些版本的Linux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还在用xp,真心落伍了。

网友B:
win8现在有开始菜单不? 我记得第一版没有,用着不爽,又换回win7了。

网友:
win8 64位,关闭强制数字签名后,驱动软件这些现在也没遇到过兼容的问题,keil,ad10,iar,protues,stvd,avr,HT目前正常使用···!
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8现在有开始菜单不? 我记得第一版没有,用着不爽,又换回win7了。

win8只有开始按钮,没有开始菜单,但总体来说,win8.1比win8要舒服些了。但对于习惯win7的,还是要很长时间来适应,真心感觉没有win7顺手。

网友:
win8.1+ Classic Shell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田就是个幌子,让我这win7用户升级过的人来抵制的很

网友:
更喜欢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使用了secure boot 功能,我也认为是微软的一种垄断行为。用了secure boot后,装双系统,特别是安装一些 ...

bios里可以把secure boot关闭的。不过进入win8后右下角会有水印,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微软的兼容性做的还是很好的。我用win7,64bit,电工常用软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只有开始按钮,没有开始菜单,但总体来说,win8.1比win8要舒服些了。但对于习惯win7的,还是要很长 ...

开始按钮按了直接回触摸的那个主界面?

公司刚好申请了一个新电脑,回头装win8玩玩。

网友:
win8 可以选择启动时用多少个核,这样可以减少5,6秒的启动时间,再加上SSHD,从开电源到进入系统,大概25秒,还是很快的,这点是觉得比win7好的. 另外各种驱动也比win7的全,很多可以不用自己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