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测量上百兆的频率如何测量?

楼主(2013-08-09):
我想到的是分频,不过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分频,上百兆的频率对分频芯片是否有什么要求?望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做出来估计误差会很大

网友A:
参考频率计,测量范围都上G,一般用51单片机。

网友:
笨办法就是用D触发器搭分频器。

网友:
用CD4013分频率

网友:
其他计数器分频率也好

网友:
最最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RC充放电测试。测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向思维。。。用待测信号做Timer时钟源,去测量一个已知的稳定频率,反推下。。。 ...

这个有点搞。上百M的频率做输入,估计430里边的timer电路都不能正确反应。人家手册里写的上限频率也暗指内部数字逻辑的反应时间、内部模块间信号传输的最小时延,还有很多涉及工艺的问题的。不是简单的100M频率输入,内部就能正确按100M的频率来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频率计,测量范围都上G,一般用51单片机。

用51测上G的频率这个也太牛了吧。如果真是用51完成的测量,那前端电路也干了太多的事了。
另外如果用分频的方法来测频率,那就看误差能不能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