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PIC写入程序上电就烧毁

楼主(2013-08-09):
新板,焊接了两块,用KIT3写入,能正常写入,然后上电,过一会儿LDO发烫厉害,断电,检测VDD 与VSS 处于短路状态了,再也烧写不来;

另一个板,仔细检查无误,未烧写程序,上电一段时间一切正常,然后写入程序,多次写入也没问题,上电,一开始正常,短时间LDO发烫,over了,再也烧写不了。

IC   18F25K80
第一个板两个VSS都接地,烧毁后两个VSS都对VDD短路
第二板,只把一个VSS接地,烧毁后,未接地的VSS没短路;

原理图看来N遍没看出问题,有这型号的IC原理图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
你倒是贴出你的原理图来看看,最好也上PCB

网友:
未用过该型号,所以不知道 VPP 会有多少伏!假如是 13V 的话,意味着你的电路必须至少消耗1mA的电流,烧的时候才安全,否则 3.3V 会被抬高 ........

3.3V 加一个1K电阻到地,然后烧写试试!

网友:
难道楼主写的是自毁程序?

网友:
1.检查所有的输出,看看有没有短路的部分;
2.检查can的tx rx,看看电平是否在你的芯片的接受范围

网友A:

This is epic!

you have mastered the ultimate programming achievement: self-destructive code! Extremely valuab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s is epic!

you have mastered the ultimate programming achievement: self-destructive code! Extr ...

只看懂“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看懂“很值钱”……

历史性的时刻啊!

LZ已经掌握了最终极的编程成果:设备自毁程序!

果断值钱啊!

话说之前用老妖的片子,T0中断如果不能退出导致不停的产生T0中断的话,芯片就会发热,但不会损坏。

网友:
不要在程序中长时间把所有管脚同时置低

网友:
不烧程序的时候单片机一样在跑,烧入程序跑起来就烧单片机,楼主应该检查一下程序和外围

楼主:
问题大概找到

慎用焊锡膏

网友:
焊膏有毒的,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这跟焊锡膏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C:
跟焊锡膏有毛关系,楼主快解答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焊锡膏有毛关系,楼主快解答呀

大概是焊锡膏的腐蚀性和导电性太强导致短路吧

网友:
是不是写程序之后,io口灌电流太大什么的,超过单片机的限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焊锡膏的腐蚀性和导电性太强导致短路吧

八成是这样,跟我昨天发的帖子相似,我用了下焊膏,结果STM32引脚之间接近短路,能小到15欧姆。
如果刚好程序将相邻引脚设置成一高一低电平,就会相互放电发热。如果电平同时一样,一时半会估计还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板子焊完了不用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成是这样,跟我昨天发的帖子相似,我用了下焊膏,结果STM32引脚之间接近短路,能小到15欧姆。
如果刚好 ...

是这回事,芯片拆了,清洗完重新焊上,正常了。

我用的那焊锡膏 是初中时候买的,跟凡士林有点像的那种。

呵呵,这次焊板,芯片脚不好焊接,突发奇想,加上焊锡膏,果然非常好焊,刷刷两下就焊接漂漂亮亮,
还乐着,以为以后焊过密管脚的芯片都不怕了,还好被我列入嫌疑对象,不然搞死人都会。

教训,没洗板条件的,坚决不用。

工友们,用什么清洗板?超声波好像很贵。这次我是把芯片拆了清洗才解决的问题,不拆卸芯片根本清洗不了那焊锡膏。

楼主:
这种焊锡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焊锡膏

用液体的免清洗助焊剂吧,用小塑料瓶装点,瓶口是针管那种,哪里需要滴一点,绝对好用。
尤其清理连锡,烙铁一碰,连锡自己就噼里啪啦吸附在烙铁头上了。

我出问题的是台湾宝工的焊膏,估计都有腐蚀能力,在电路板上刷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
用焊宝要好点
焊锡膏易潮吸水

网友(2015-05-10):
我用锡浆加热风枪。

网友:
白的那种能不能用?上面黄的是酸性肯定不能用在芯片上

网友F:
从来不用锡糕!多加焊锡拖

网友:
PCB板的焊接,除非特殊需要,不建议使用焊锡膏,残留物质会腐蚀铜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来不用锡糕!多加焊锡拖

我是多加锡甩焊

网友(2015-06-16):
是不是你把下载器对目标板的供电选择错了。。。或者你的Vddcore接vdd上了???

网友:
不管是哪种,PIC的VPP不是12V的就是9V的,没有低压的, 把R5取掉再试试看,

网友:
最重要的是MCLR要设为外部, 不要设为内部, 可能你的程序设置了MCLR为IO端口, 程序一运行 ,VPP电压加到IO上,再通过内部的限压二级管烧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