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关断状态下的阻抗值以及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

楼主(2013-08-09):
见附图,有二个问题讨论一下:

1,Q1~Q5的基极都为0v时LM321的正输端子相对于GND之间的阻抗有多少(忽略掉LM321本身的内阻以及前端)。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想讨论一下2n3904在非导通状态下C~E之间的阻抗有多高?

2, LM321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在正输入端为0~3V输入电压时(VCC为3.3V).它的输出端电压值为多少至多少之间变化?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将Q1~Q5更换为N沟道的MOS管。对于提高输入端对地之间的输入阻抗是否有提高?
(因为输入的是弱小电流,所以希望得到更高的输入阻抗以减小对输入电流的影响)

网友A:
>>2n3904在非导通状态下C~E之间的阻抗有多高?

非常之高,超过20兆欧。

>LM321电压跟随器在正输入端为0~3V输入电压时(VCC为3.3V).它的输出端电压值为多少至多少之间变化?

正常的话 0~1.3V,好运的话 0~1.8V。看你人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3904在非导通状态下C~E之间的阻抗有多高?

非常之高,超过20兆欧。

如果在输入端为0~3,希望在输出端出得到0~3的同等值,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那只能换用轨至轨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换用轨至轨的运放。

谢谢!您能提供一二个轨至轨的运放型号吗?

网友B:
1.想减少后端对电流的影响,建议选JFET型运放,输入电流在pA级
2.即使轨到轨,也并不能完全实现全电压范围的理想轨到轨,还是有0.0x伏的误差的
3.最好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想减少后端对电流的影响,建议选JFET型运放,输入电流在pA级
2.即使轨到轨,也并不能完全实现全电压范围 ...

谢谢!学习了。轨至轨运放之前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