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口RAM程序报错!VHDL

楼主(2013-08-09):
源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AM_2 i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8;    -- used to change the memory data's width
    addr_width : integer := 11);  -- used to change the memery address' width
  port (
    clka  : in  std_logic;
    din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 1 downto 0);
    addra : in  std_logic_vector(addr_width - 1 downto 0);
    ena   : in  std_logic;
    wea   : in  std_logic;
    douta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 1 downto 0);
    clkb  : in  std_logic;
    dinb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 1 downto 0);
    addrb : in  std_logic_vector(addr_width - 1 downto 0);
    enb   : in  std_logic;
    web   : in  std_logic;
    doutb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 1 downto 0));
end RAM_2;

architecture blkmem of RAM_2 is

网友A:
报什么错?
把错误提示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
把错误提示贴上来

Error: Cannot synthesize dual-port RAM logic "ram1"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 Cannot synthesize dual-port RAM logic "ram1"

你是用的Xilinx的么,是不是用的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Xilinx的么,是不是用的IP核?

是啊是啊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是啊 什么情况?

那不应该啊,你用IP核向导生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啊,你用IP核向导生成的么?

不是……是编程的

网友B:
你的实体是RAM2,错误是RAM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实体是RAM2,错误是RAM1

3Q!我去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