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普通I/O口用作时钟输入输出

楼主(2013-08-09):
以前没用过FPGA,最近在用FPGA做数据采集,设计硬件的时候有个疑问,就是ALTERA的FPGA可以用普通I/O作为数据采集时钟的输入或输出脚使用吗,时钟频率为62MHZ,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
比较疑惑,有熟悉FPGA的兄弟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有特定的时钟I/O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特定的时钟I/O口把

有特定的时钟I/O,但是原FPGA的开发板的扩展接口上只引出了两个,被其他外设占用了,所以现在只能考虑用普通I/O口作为时钟输入

网友:
尽量用特定的时钟口,因为内部针对时钟线路进行了优化,你的频率达到了62M,最好是用特定的时钟口。

网友:
楼上正解,专用时钟引脚连到了内部的全局时钟网络,能够保证时钟的最佳时序性能
你的设计要62M,不算太高,但最好还是用专用时钟引脚

楼主:
目前受硬件条件限制,似乎只能用普通I/O作62MHZ的时钟输入,不知道这个对数据采集影响有多大,会导致根本不能用吗?

网友:
一般的IO 当时钟用,
但容易出问题,不稳定
但碰对了,可能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
输出时钟做一般用途没什么问题,波形和占空比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和源时钟的相位偏移不好把握而已,这个你应该不太关心,所以大胆的去用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普通的IO口延迟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