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驱动的说明书如何理解好?

楼主(2013-08-09):
VDD=1.8V to 2.5v (用于逻辑的非校准输入)
VDDIO=1.8V to 3.6V(用于逻辑的非校准输入)
画横线的两句 翻译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VDD是供电电压,VDDIO是IO口的电平电压。和FPGA差不多。FPGA的VDD是1.2V,VCCIO是3.3V,意思是内核电压1.2V,IO口电平电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