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VGA 视频采集思路

楼主(2013-08-09):
目标:记录电脑VGA或者DVI视频输出的图像,压缩转换为图片,1帧/秒 压缩为JPEG标准图片.
要求支持1920*1080 以上分辨率视频采集
是采用FPGA或者DSP,还是通用视频处理器来做呢,有没有成熟的板卡 ,PCI接口的能 提供驱动源代码的产品介绍呢,因为使用的系统不是windows??
或者那位有此类经验??说说自己思路,各自方案的优缺点 难点 ,谢谢!!
本人只懂软件,硬件不太清楚,多多指教,

楼主:
各位有什么专用芯片也可以介绍介绍!!

网友A(2013-09-18):
1920*1080   这个分辨率忒大,     使用AD988X系列可以把VGA信号实时装换成8bit*3*170Msps的码流,最大支持1600*1200,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VGA是模拟信号,首先得转换成数字信号,FPGA再根据VGA的行场同步信号采集,然后做一个JPEG的压缩算法。

网友:
楼主请联系我,QQ670957161。好友提问:李

网友B(2015-07-09):
引用 网友A:
1920*1080   这个分辨率忒大,     使用AD988X系列可以把VGA信号实时装换成8bit*3*170Msps的码流,最大支持 ...

亲,请教个问题,转换成8bit*3*170Msps的码流后,1s中得到的采样数据是510Mb吗?是这样的换算关系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请教个问题,转换成8bit*3*170Msps的码流后,1s中得到的采样数据是510Mb吗?是这样的换算关系吗?谢 ...

还要看你视频1秒有多少帧了,有的帧间隔挺大,另外看不懂你的Mb是什么单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你视频1秒有多少帧了,有的帧间隔挺大,另外看不懂你的Mb是什么单位 ...

我要采集一路1600*1200,60Hz分辨率的VGA信号,经AD9984A量化以后,压缩H.264格式存储,之前也没做过这块,也不知道视频压缩是采集完1s压缩一次,还是1帧1帧的压缩,如果是一帧一帧的压缩,也不知道AD9984A采集一次输出的数据量有多大,这个地方有点不明白,请指点下哈,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采集一路1600*1200,60Hz分辨率的VGA信号,经AD9984A量化以后,压缩H.264格式存储,之前也没做过这块 ...

你这个太高端,我也不会啦

一帧一帧压缩的是JPEG图片,压缩率不高,H264是有帧间压缩的,必须把若干帧图片送到DSP的DDR里面压缩,这个压缩方案都是各路厂家提供现成的

估计需要把AD9984输出流给做成照相机接口模式,这样就有很多A8之类的ARM可以用了,不过还是太高端了太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高端,我也不会啦

一帧一帧压缩的是JPEG图片,压缩率不高,H264是有帧间压缩的,必须把若干帧图 ...

谢谢指点,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网友:
这个现成的采集卡一堆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