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电压限制问题

楼主(2013-08-10):
最近在做一个数控电源,ad用的是tlc2543可是他的采集电压限制在0-5之间,我该怎样让他采集到12v有没有别的ad可以采集到12v(51单片机兼容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
用电阻分压啊

网友A:
楼上正解,电阻分压后就可以达到0-5V,单片机采样到数据后再反算外部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电阻分压后就可以达到0-5V,单片机采样到数据后再反算外部电压值 ...

有没有可以直接测12v的AD???

网友:
暂时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