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LGT可替换AVR的那几个型号!

楼主(2013-08-10):
如题, 需要成熟稳定的型号,手上有些用AVR做的项目需要换芯片.

网友A:
m16   pin to pin

楼主:
M48,m88,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48,m88,可不可以?

目前可以使用LGT8F88A PIN2PIN替换M48/M8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可以使用LGT8F88A PIN2PIN替换M48/M88.

那也就是能 pin to pin M8了?

楼主:
LGT8F88A在那里能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6   pin to pin

替换pin2pin M16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替换pin2pin M16的是哪个型号

M16, M32直接替换的芯片会在年底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能 pin to pin M8了?

QFP32封装的可以替换

楼主:
LGT8F88A在那里购买?
阿莫这里好像没有!
请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网友D:
LGT8F88A正式量产的片子现在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GT8F88A正式量产的片子现在有吗?

如果没有用到触摸功能,就用LGT8F88E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