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电路

楼主(2013-08-10):
请叫一下魏坤老师:这个阻容分压电路中电容该如何取值

网友:
你自己搭好电路然后测试下 ,电容值是需要调整的,比如频率高的地方波形不会失真很厉害,在低频就会,所以要自己用电容慢慢调,可以跟图上的一样去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