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有多大必要加电子罗盘?

楼主(2013-08-10):
我想做大四轴,不画PCB,电子罗盘不加只用6050的话可以吗?

还有,陀螺仪要不要放在四轴的中心啊?

网友:
没有,不用。。。

网友A:
電子陀盤主要是定絕對方向的(( 東西南北
陀螺儀要放在重心(( 不一定在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子陀盤主要是定絕對方向的(( 東西南北
陀螺儀要放在重心(( 不一定在中心

在测量的时候,如果陀螺仪的原点和本体系原点不重合,会出现什么情况导致出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测量的时候,如果陀螺仪的原点和本体系原点不重合,会出现什么情况导致出问题啊 ...

理論上角速度是不影響的
因為角速度定義為rad/sec
與半徑無關

但切線速度 = 半徑*角速度

所以
放在旋轉中心與旋轉中心外
差別就差在是否有切線速度

至於切線速度是否會影響陀螺儀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有, 只是明不明顯而已
但可以確定的是, 放在旋轉中心, 切線速度近似為零

自己想的, 僅供參考

网友:
不一定要用电子罗盘吧,就用陀螺仪积分去控制,也没见有偏航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角速度是不影響的
因為角速度定義為rad/sec
與半徑無關

这一部分的原理还真没有细抠过,一般的MENS的陀螺仪是利用哥氏加速度的原理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