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后,输出滤波器的参数选择???

楼主(2013-08-10):
全桥逆变后,输出滤波器的参数该如何选择选择?我的载波频率是20Khz 输出50HZ,采用网上老寿先生的 参数 L=1mH C=4.7uF。但是滤波效果不好(滤波出来类似方波!!)。请求各位大神

补充一下:

我的基波是50Hz 载波是20K ,

10* 50Hz <= 转折频率Fc <= 20KHz/10

也就是 500Hz<= 转折频率Fc <= 2KHz  。

我取1KHz

用下面公式 :C= β  /  RL  *ω (β 取 0.707 , RL =30 R ,ω = 2  * 3.14 * Fc ) = 0.707 / 30 * 2 * 3.14 *1000 = 3.75uF
                    L= 1 /  ω ^2 * C = 1 / (2 * 3.14 * 1000 )^2 * 3.75 =6.76 mH

不知这样对不对?(我敲了很久,麻烦各位大侠仔细看看 )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不会是你滤波器参数问题看看spwm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不会是你滤波器参数问题看看spwm是不是正常

SPWM应该是没问题的,有换了滤波,能出正弦波。但是效率低。

楼主:
怎样由截止频率计算LC滤波中的L、C ??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顶

网友B:
L=3mH C=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mH C=4.7uF

是LCL吗?还是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mH C=4.7uF

现在实验室没有3mH的电感,有几个串联起来,就880uH可以通过增加 C  来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实验室没有3mH的电感,有几个串联起来,就880uH可以通过增加 C  来补偿? ...

这个没试过,LC滤波一般是配套使用的
这个电感要用高频变压器磁芯 EI 自己绕的   一般的电感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试过,LC滤波一般是配套使用的
这个电感要用高频变压器磁芯 EI 自己绕的   一般的电感好像不行 ...

如何绕?怎么绕?请问有没有资料?

网友C:
简单的说,逆变器输出滤波器的设计方法是:电感上的压降不超过输出电压5%,转折频率不低于10倍基波频率,不高于十分之一的斩波频率。由此计算电容。

网友:
确实满足不了的话可稍稍放宽,一切以实践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逆变器输出滤波器的设计方法是:电感上的压降不超过输出电压5%,转折频率不低于10倍基波频率,不 ...

您好,我按照您的意思:

我的基波是50Hz 载波是20K ,

10* 50Hz <= 转折频率Fc <= 20KHz/10

也就是 500Hz<= 转折频率Fc <= 2KHz  。

我取1KHz

用下面公式 :C= β  /  RL  *ω (β 取 0.707 , RL =30 R ,ω = 2  * 3.14 * Fc ) = 0.707 / 30 * 2 * 3.14 *1000 = 3.75uF
                    L= 1 /  ω ^2 * C = 1 / (2 * 3.14 * 1000 )^2 * 3.75 =6.76 mH

不知这样对不对?(我敲了很久,麻烦各位大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的意思:   我的基波是50Hz 载波是20K ,

转折频率选1K应该是没问题的。看你的计算用的负载是30欧。基波是50赫,因此2*pi*f*L不应超过1.5欧,所以电感量不超过4.7毫亨。按4.7mH,1kHZ计算C.公式fc=1/(2*pi*根(L*C)号),c应大于5.4uF。为了可操作性,c取6~6.6uF都行,再用公式fc=1/(2*pi*根(L*C)号)重新计算L。以上计算没考虑相位角,是因为高频的主要通路并不经过负载,直接计算滤波器本身即可。手机回帖有些乱,慢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