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高温重启问题

楼主(2013-08-10):
TI工业级芯片240,晶振10MHz,主频20MHz,外扩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在常温下程序运行正常,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把温度降低后又运行正常,测试晶振没有问题,把主频降到10MHz运行也不会有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去定位问题在什么地方,是DSP本身还是数据存储器或是程序存储器,采用什么好的方法去测试定位?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但一般电源60度不应该出问题,可以测试一下电源

楼主:
电源测试了,没有问题,和常温一样的

网友A:
那就把频率加更多 这样会不会50度就重启,

网友B:
DSP本身不用怀疑的

网友C:
一块板子还是一批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频率加更多 这样会不会50度就重启,

这个到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板子还是一批板子

成本比较高,就做了两块,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本身不用怀疑的

那就是外围的存储器问题?

网友:
我们有个批次产品碰过65度老化异常,查是晶体停振导致看门狗复位

楼主:
嗯,我们监测了一下晶振好像没问题,并且降频过后故障不出现!

网友:
lz的问题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

网友:
lz既然外扩了程序和数据存储器,那么我建议你去掉外部存储器,改改简单代码跑一下,就可以确定是否外存储器的问题。
一般来说主要是晶振的问题比较多。dsp这个温度是扛得住啊。

网友:
换个品牌的晶振试试,温飘是个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的

网友(2014-07-1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滤波电容有无问题,尤其陶瓷电容,比如搞成Y5V的了,高温下容量大降。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搞个在dsp内部运行的程序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