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底层驱动+中间软件层软件结构的疑惑

楼主(2013-08-10):
在看马潮老师在他的书中推荐使用的USART接口程序中遇到点问题:这是原文的话“主程序通过putchar()发送数据的时候,如果USART口不空闲,就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器,MCU不必等待,可以继续执行其他工作。”,我想问的是这句话的意思是MCU在USART不空闲的时候把数据放在发送缓冲器中然后就继续执行接下来的程序了吗?换句话说,就是USART底层接口驱动程序和MCU主程序是同时进行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能这样啊?

网友A:
不是  先放到缓存中  然后继续执行下面的任务  等到发送完当前内容 在将放入缓存的新内容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先放到缓存中  然后继续执行下面的任务  等到发送完当前内容 在将放入缓存的新内容发送 ...

那意思就是发送数据和MCU主程序是并行进行了。我在网上找了下,发现avr采用的是哈佛结构,也就是程序和数据分开的存储器结构,是一种并行体系结构。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发送一般在中断中进行,中断顺只是执行将要发的数据写进发送寄存器,之后硬件的发送器会自动将这个数据发出去,在发的过程中可能已退出中断进入了主程序,这时主程序和发送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发送器是硬件的,与软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