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VGA显示

楼主(2013-08-10):
现在在做PS2键盘输入VGA显示字符,但总是只能显示按下的那个一个字符,不能显示连续的字符,现象如下:
我按“a”,显示a,然后按‘b’,刚刚显示的a就换成b了,再按‘c’后,刚刚显示的b就换成c了,以此类推,反正只能显示一个字符,不能显示输入的所有字符。
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纠结

网友:
增加缓存,另外,显示坐标要递增

网友:
列坐标要更新呀~~~上传几个工程给你,一个乒乓球游戏的,亲测可玩。

网友A:
VGA任意地方显示常用的字符

网友:
VGA显示,PS2键盘控制乒乓球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任意地方显示常用的字符

哇,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