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孵蛋器,成功孵化出小斑鸠.....

楼主(2013-08-10):
        我一哥们儿喜欢户外运动,偶尔能捡到野禽蛋,想尝试孵化试试,于是找我设计一款简易孵蛋器。
     本人单片机处于脱盲状态,通过严肃认真的设计方案,最终选定用51单片机来做(其实是本人仅会使用51单片机)。温度传感器果断选用DS18B20,这款芯片资料超多,非常适合新手使用。加热装置采用白炽灯,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安全,不至于产生过高温度导致孵蛋变成烤蛋……由于89C51单片机不含EEPROM,所以无法掉电存储预设的温度,为了防止短暂停电导致预设温度丢失,我在程序里设定了一个初始温度37°,这个温度比较适宜,即使掉电后没有及时调整设定温度也不会出大问题。
       忘说了,这个作品的诞生是几个月前,如今这天气也用不上孵蛋器,放家里就能孵出来,说不定刚破壳就中暑了……
      开孔,钻眼,焊板子……折腾了几天,第一版孵蛋器搞定了。结果由于数码管小了,仪表界面极其不协调,我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不顺眼,然后强迫症发作,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就把它拆了。重来!!

     又是一阵折腾,然后第二版诞生了,就是下面酱紫。上面的按键为温度加,下面的按键为温度减,中间的按键为设定键,长按进入……

      温度控制也没使用传说中的PID控制,我用可控硅将白炽灯亮度分为四个档位:不亮、微亮、较亮、全亮……当孵箱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三度以上的时候就让白炽灯全亮,低于三度以内的时候就较亮,低于两度内就微亮,达到温度就不亮……这样的控制虽然会延长温升过程,但是可以有效的防止温度过冲,实验发现,如果全亮加热,关闭白炽灯后温度还能继续升高两度左右。
     如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要想实现和谐孵蛋,还应该增加湿度控制部分。但是,我是菜鸟有木有!!我搞不定有木有!!!于是用土办法,在孵箱一侧开一个孔,孔边放置一个装水的盘子,然后放置一个电脑CPU风扇对着盘子往孵箱里吹风,这样就可以带进去一部分水分。可能有人会问,这样随意吹进去的水分能符合孵蛋要求不?我只能这样回答:小鸡很坚强有没有!!

     经过了一天又一天的孵蛋,单片机一会儿打开白炽灯,一会儿关闭白炽灯……有没有感觉单片机很辛苦?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斑鸠终于诞生了。此次孵蛋总共放置了十几个斑鸠蛋,一个鹅蛋,俩八哥蛋,仨王八蛋(额,感觉在骂人……),斑鸠孵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由于孵化期不一样,截止拍照,鹅蛋和八哥蛋还没破壳,但是根据CT扫描,胎儿体征正常,破壳只是时间问题……

      由于当时气温比较低,所以小斑鸠出生后一直继续待在孵箱里,虽然自出生就没有感受到母爱,但是它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前几天问我哥们儿小斑鸠长大没,他告诉我如今都有成年鸽子那么大了,我表示很欣慰。但是后来他告诉我味道还不错,我以为他把斑鸠炖了,仔细问过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只是舔了斑鸠尝一下味道,斑鸠目前健康。对于这一解释,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A:
这鸟不错,让他第一面见到你,他就会以为你是母亲。天天跟着你了

网友B:
哈哈,不错.学以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鸟不错,让他第一面见到你,他就会以为你是母亲。天天跟着你了

斑鸠没意思,只能被吃掉,但是八哥有意思,出生就认你的话,长大了就不会跑,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错.学以致用

一个人自学单片机,遇到问题了容易卡壳,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要折腾好几天……

网友C:
这么多灯泡……小鸟不会被照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灯泡……小鸟不会被照瞎了吧……

其实我去现场看了之后也想过这个问题,灯泡没日没夜的照着,会不会打乱斑鸠的生物钟……哈哈,后来发现斑鸠没有生物钟,人家不分日夜的

网友D:
斑鸠???怎么我看来看去就是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斑鸠???怎么我看来看去就是小鸡??

看来你还不懂鸡,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不懂鸡,哈哈哈……

小鸡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E:
我家屋后树林里每年都有好几窝斑鸠,听我爷爷讲,这种鸟也是很聪明的,人如果刻意看着它,它是不会往巢里飞的,怕人找到他的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屋后树林里每年都有好几窝斑鸠,听我爷爷讲,这种鸟也是很聪明的,人如果刻意看着它,它是不会往巢里飞 ...

如今玩高压汽狗打斑鸠的很多,数量在快速减少……

网友:
很欢乐的帖子 顶!

网友:
图片上的是 小斑鸠?骗人了吧。这明明是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鸡不是这样的哦……

小鸡不是这样会是啥样?这本来就是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上的是 小斑鸠?,骗人了吧。这明明是鸡.....

不好意思,未保留足够证据说服你这不是鸡,我只能劝你相信这不是鸡,不然你以后找鸡可能会出错哦,哈哈哈……

网友G:
可以考虑用电炉丝作为加热源。然后在整个电路回路上,加上温控开关作为异常保护(家电里面用的那种),这样就很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用电炉丝作为加热源。然后在整个电路回路上,加上温控开关作为异常保护(家电里面用的那种 ...

这样的话,孵箱的结构就要复杂些,而且容易变成煎蛋,哈哈……

网友H:
首先不是鸠,鸠属于晚成鸟,刚孵出来时不会有羽毛
其次也不是野鸡,野鸡的爪相对家鸡的爪要长
所以是小家鸡

斑鸠蛋可不是捡得到的,窝都在树上,野鸡蛋就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不是鸠,鸠属于晚成鸟,刚孵出来时不会有羽毛
其次也不是野鸡,野鸡的爪相对家鸡的爪要长
所以是小家鸡 ...

可能叫法不一样,在我们这里,这玩意儿就叫斑鸠,也可能是叫斑鸡,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家鸡,这东西长大了只有鸽子大小,完全不是鸡的样子,我去过很多次肯德基和麦当劳,这点我可以确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叫法不一样,在我们这里,这玩意儿就叫斑鸠,也可能是叫斑鸡,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家鸡,这东西长大了只 ...

是不是稻田或者河边草丛灌木里面的?
我们那边叫禾鸡,不过禾鸡的爪也很长

网友I:
温度设定值可以写入DS18B20的非易失存储器。
你的浮化温度是多少啊,这玩意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稻田或者河边草丛灌木里面的?
我们那边叫禾鸡,不过禾鸡的爪也很长 ...

可能吧,朋友用高压汽狗打到过,可惜没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度设定值可以写入DS18B20的非易失存储器。
你的浮化温度是多少啊,这玩意有意思 ...

现在知道可以存储温度了,当时不太会,这玩意儿挺好孵化的,温度也就三十七八度吧,十来天就破壳了

网友J:
养养动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养养动物也不错

禽流感怕不怕?

网友:
他只是舔了斑鸠尝一下味道,斑鸠目前健康。对于这一解释,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小鸡鸡很可爱的说

网友:
不错不错,小鸡鸡更不错

网友F:
哥服你们了,斑鸠都不认识,斑鸠只有一种,不要告诉我这只鸡是自已改名叫斑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服你们了,斑鸠都不认识,斑鸠只有一种,不要告诉我这只鸡是自已改名叫斑鸠的,

哈哈,那小崽子的样子有意思,有点像丝瓜瓤……

网友:
这明显不是斑鸠,我养过小斑鸠。
34楼的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的是脖子上没有那圈花纹的。

网友K:
很像鸡的说,不过身在农村的人表示这个不是家鸡

网友L:
楼主那个 好像是鹌鹑

网友M:
王八孵出来了吗?好想看看啊

网友N:
强大的是楼主的动手精神~~~顶

看图,你懂的!

网友O:
超市买的鸡蛋能孵出小鸡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人自学单片机,遇到问题了容易卡壳,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要折腾好几天…… ...

兄弟哪的,求领养一只八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像鸡的说,不过身在农村的人表示这个不是家鸡

我也是农村人,土家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兄弟哪的,求领养一只八哥啊

在长沙上班,八哥量少,我都没捞到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O:
超市买的鸡蛋能孵出小鸡吗?

估计不能,就算能,孵出来也可能带着电脑小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强大的是楼主的动手精神~~~顶

看图,你懂的!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那个 好像是鹌鹑

看来坛子里动物学家还不少啊,我表示完全不懂,献丑了……

网友Q:
LZ能否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王八孵出来了吗?好想看看啊

貌似没有,王八羔子不好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能否开源

实话说,这玩意儿没一点技术含量,我写的程序也是乱七八糟的,如果你想要资料,可以留号,我把保存的相关的东西全部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话说,这玩意儿没一点技术含量,我写的程序也是乱七八糟的,如果你想要资料,可以留号,我把保存的相关 ...

好的,谢谢LZ,邮箱为741275811@qq.com,过一两年之后,我想回家乡发展,这个到时会派上用场的

网友R:
保證孵不出來~
那個小雞是自己買的吧.

网友:
小斑鸠不是长这样,34楼才是。

小时候养过一只,整天跟在我后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保證孵不出來~
那個小雞是自己買的吧.

很严肃的鄙视你的武断,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记以前捉过小斑鸠(爬到树上一窝端掉),那嘴像鸭子的,而且不好养。

网友:
斑鸠指的不是一种鸟
斑鸠指的是鸠鸽科里的一个属

斑鸠属中有棕斑鸠,灰斑鸠,欧斑鸠,火斑鸠等超过20种以上的斑鸠

而在斑鸠属之外的鸠鸽科中还有鹃鸠属,冠鸠属,皇鸠属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那个 好像是鹌鹑

就是鹌鹑,楼猪明显是在骗人,这年头有的是不认识鹌鹑和斑鸠的,但是很少人不认识鹌鹑蛋。楼猪给出了八哥王八蛋的照片,就是没有鹌鹑蛋的。

网友:
好有爱,科技的就是伟大啊

网友:
看图片那几枚小蛋应该不是鹌鹑蛋。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强大的是楼主的动手精神~~~顶

看图,你懂的!

懂了。

网友:
很实用的发明,很有趣的帖子。
那个是小鹌鹑,小的时候养过,自己不会吃食,后来一个个都死了,哭了很久,现在想想还很愧疚。

网友:
楼主这个象是鹌鹑,小时候玉米地里成群飞来飞去

网友S:
关心楼主的CT如何做的?在医院?还是找的动物用的专用CT?

网友:
挺欢乐的帖子,学以致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心楼主的CT如何做的?在医院?还是找的动物用的专用CT?

哈哈哈,你好欢乐,居然当真了

网友:
做个大点的 一次多孵化些。以后说不定也能做个产业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关心楼主的CT如何做的?在医院?还是找的动物用的专用CT?

这个用白炽灯CT一扫就行了。不用去医院

网友:
好欢乐的话题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S:
关心楼主的CT如何做的?在医院?还是找的动物用的专用CT?

手电筒……你以为还真有人看个蛋用CT

网友T:
等我以后不上班,我弄一个,现在没有这个兴趣,哈哈……看看能不能养个吃素的老鹰

网友:
不错,不错!孵蛋还要控制湿度!要是能让你哥们孵出来再放回去就好了!

网友:
我想在箱内装一个小灯泡用来照明,用风扇从顶部吹发热丝来得到热气,底部开几个出气孔,这样是不是更均匀的加热?

网友:
用灯泡加热好残忍

网友:
鹧鸪,楼主那些看起来像鸡的应该就是鹧鸪,斑鸠是长得跟鸽子一样的体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关心楼主的CT如何做的?在医院?还是找的动物用的专用CT?

就是用手电筒照蛋。。。  你估计是城里的。

网友:
很欢乐,很喜欢。。。哈哈哈

网友:
好欢乐的贴子。
我们这里的方言,斑鸠就是小丁丁的意思。

网友U:
楼主很有才,很欢乐,很有趣

网友:
你哥们口味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T:
等我以后不上班,我弄一个,现在没有这个兴趣,哈哈……看看能不能养个吃素的老鹰 ...

老鹰不容易养,而且好像是违法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很有才,很欢乐,很有趣

呵呵,长得不帅,再不幽默的话就混不开啊!

网友:
哎,鸟类是有生物钟的!不当的照射可以导致鸟类早熟/晚熟以及早衰。

这些在专业的养鸡已经运用许多年了。

网友V:
小小爱迪生~~~~~~~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小小爱迪生~~~~~~~

表把我说得这么嫩好不好?

网友I:
那几个鸟现在怎么样了?小王八蛋浮出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几个鸟现在怎么样了?小王八蛋浮出来了没有?

很不幸,有好几只被猫吃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把我说得这么嫩好不好?

好的爱迪生大叔~~~

网友W:
看到在这个孵化器,想起98年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方案是电接点水银温度计+三极管+继电器.加热是60W白炽灯,湿度是放一个浅浅的碟加上水.箱体用方便面+泡沫板.
孵了21天,6颗鸡蛋只出了1个小鸡.在16天的时候有3颗未受精,20天的时候有2颗死胎.
当时电接点水银温度计(0~50度)要60一个.那时还不知道51是啥东西呢.
话说孵化蛋对温度和湿度要求很高,所以应该要有两个温度检测和两个加热器.一个负责加热,一个负责加湿.

网友X:
灯是否要涂黑?会照瞎鸡的眼睛不?不知后来鹅蛋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X:
灯是否要涂黑?会照瞎鸡的眼睛不?不知后来鹅蛋出来没有?

从没孵过,所以不太懂,不过好像也没什么事哎。鹅蛋和王八蛋都没有孵出来,可能他们的孵化条件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看到在这个孵化器,想起98年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方案是电接点水银温度计+三极管+继电器.加热是60W白炽灯,湿 ...

啧啧,你可以现在做一个,实现儿时的梦想,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没孵过,所以不太懂,不过好像也没什么事哎。鹅蛋和王八蛋都没有孵出来,可能他们的孵化条件要求比较高 ...

不同家禽孵化时间及温度,湿度要求不一样.鸡蛋我记得是21天.其他的忘记了.

网友Y:
哇。惊讶。我记得小时候把鸡蛋握在手里攥了几天,说是孵小鸡。但是3天就放弃了。

网友:
太漂亮了 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Y:
哇。惊讶。我记得小时候把鸡蛋握在手里攥了几天,说是孵小鸡。但是3天就放弃了。 ...

如果这样都成功了,那你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哈哈

网友Z:
味道不错的斑鸠…………………………………………………………我不信只是舔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味道不错的斑鸠…………………………………………………………我不信只是舔了一下!!!! ...

你是《舌尖》看多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AA:
楼主的斑鸠长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的斑鸠长大了吗

长大了,现在在读小班……

网友AB:
与小孩子一起做这个活动,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与小孩子一起做这个活动,更有意思。

我正在考虑是否出亲子套件……

网友(2014-06-18):
好可爱的小鸡呀~

网友AC:
他就会以为你是母亲。天天跟着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他就会以为你是母亲。天天跟着你了

怎么可能,我又没喂奶给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我又没喂奶给他们……

它们看到的第一个动物就是你,就认定你了。
它们不喝奶吧。

网友AD:
我做的,成功孵出烤鸡

网友AE:
很有意思的帖子,楼主很幽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做的,成功孵出烤鸡

放作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很有意思的帖子,楼主很幽默啊

呐,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幽默……

网友:
貌似18B20可以存储设定温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强大的是楼主的动手精神~~~顶

看图,你懂的!

厉害

网友(2017-05-11):
我今年刚买了一个孵化器给我老爸,第一孵化是99只鸡蛋,目前出了3只,估计技术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服你们了,斑鸠都不认识,斑鸠只有一种,不要告诉我这只鸡是自已改名叫斑鸠的,

哥们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强大的是楼主的动手精神~~~顶

看图,你懂的!

好眼力啊

网友:
白炽灯可以调光啊,这样就可以恒定温度了,也不用去反复开关了,加湿用超声波雾化器。。。简单入门

网友AF:
蓝色蛋蛋的是什么鸟?

网友:
太欢乐了,楼主简直是段子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蓝色蛋蛋的是什么鸟?

楼主所说的王八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服你们了,斑鸠都不认识,斑鸠只有一种,不要告诉我这只鸡是自已改名叫斑鸠的,

这东西在我们哪里叫野鸽子 ,原来这就是斑鸠啊

网友:
很有意思的帖子,收藏

网友:
楼主你的蛋在那儿搞的有没有多的卖?

网友:
有创意,实用。

网友:
箱子底下弄个储水的东西 然后有个小风扇 就可以控湿度了 淘宝上也有几个蛋的孵蛋器 我自己也做过 不过我是用来孵化蜥蜴和蛇一类的

网友(2017-06-10):
这个还是可以的,能后孵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