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机驱动方案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各位大神看看,我这电机全桥驱动哪里有问题啊,板子都烧了十几片了啊!!!受不了了!!!
真心求助啊!!!

网友:
贴个图不好吗

网友A:
试改装过一辆电动车,24V电瓶,当PWM驱动电机时,用万用表量电瓶电压竟然变成120V!
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改装过一辆电动车,24V电瓶,当PWM驱动电机时,用万用表量电瓶电压竟然变成120V!
搞不懂! ...

电机相当于电感,升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相当于电感,升压了吧

有可能是。
看之前的电路全部是用LM324和LM339做的,以为这些调速问题单片机根本不用那么复杂,
可最后放单片机上去,根本不行。
可能是我技术不行吧。

网友(2013-12-28):
我的H桥驱动电机,驱动波形间有相互串拢的现象,如Q1给了波形,Q3本应是低电平的,但是出现了个很窄的脉冲,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多大的电机呢?

网友:
我都想问,多大电机?你给2104的频率占空比不能100%。我也用2104+3025弄过智能车电机驱动,手工制作PCB板。在程序编程时没注意单片机上电时,引脚电平,烧断地线铜皮,我焊好还能正常工作。我增加了2104使能PWM工作控制。

网友:
D11,D12是干什么的?

网友C:
1:电机在调速过程中,快速减速会将母线电压抬高,是否会超过MOS管的最高电压?2:PWM的死区,有没有严格检测MOS管驱动波形(死区和电平信号是否标准)?3:是否过流?

网友:
你的管子驱动没有上下拉电阻,这样不安全。一般都会在栅极加100K左右的上下拉电阻,保持电平信号稳定,要么高要么低,不能出现未知电平

网友:
电机母线上加双向二极管

网友(2019-11-03):
引用 网友C:
1:电机在调速过程中,快速减速会将母线电压抬高,是否会超过MOS管的最高电压?2:PWM的死区,有没有严格检 ...

确实快速降低占空比会造成母线电压升高,可以通过sd失效,来降速,或者使用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