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2.4G天线问题,第一次什么都不懂,就短距离的

楼主(2013-08-10):
小弟最近想弄一下2.4G,无线串口什么的,就很短的距离,最多2米内吧
想用NRF24LE1,这个比较方便,带51核的
现在唯一不懂的就是天线,经常看到“阻抗匹配”什么的,一点这方面的知识都没有
就PCB蛇形走线那种天线,随便弄弄,一两米的距离有问题吗?乡亲们给小弟说说啊,谢谢!

网友A:
官方應該有建議吧
不然也可以接個2.4G的陶瓷天線
應該都比隨便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應該有建議吧
不然也可以接個2.4G的陶瓷天線
應該都比隨便畫好

这个真的好,再请问是不是买2.4G的就可以

网友:
沒用過不清楚
只是想到而已
1, 2米的話 感覺可行

陶瓷貼片應該不盡相同
依需要的參數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