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如何检测 信号的直流偏移??AD前段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2013-08-11):
AD采样 前段信号  调理电路  ,如何做到 能够采样到直流偏移  ??

网友(2013-10-09):
个人认为,更改耦合方式即可。直流和交流耦合作对比,就可知道。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发现AD603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的直流分量不一样,对于较小信号放大后直流分量也放大,整个信号都在0.几付以上,所以用运放做比较器测,输出都是高电平,即使前面加一个电容还是一样!是可以测的,可以控制ADS830的直流偏置,如果默认是2.5V ,转换后是不是以128为中心对称,如果不是,就是有直流偏置了,用转换后的中心点减去128就可知道直流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