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 无源蜂鸣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11):
求用NE555输出一合适频率的方波使得无源蜂鸣器发出响声
为什么下面的电路不可以使得无源蜂鸣器发出声音?

楼主:
初学者求大神指教

楼主:
另外,这样是可以使得有源蜂鸣器发声的哦

楼主:
两张图中都是2.2μF,一开始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频率太低了,无源的整个1KHZ以上看看
你听听有源的声音是快还是慢,有示波器看看最好

网友B:
1楼的图,把电阻R4取消,蜂鸣器直接连地,即可发声。
但建议选用NPN型三极管,发射极接地,蜂鸣器位于电源正端,电路更合理,更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样是可以使得有源蜂鸣器发声的哦

如果555推得动这个蜂鸣器负载,那么就用3楼的图,更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频率太低了,无源的整个1KHZ以上看看
你听听有源的声音是快还是慢,有示波器看看最好 ...

这张图频率算下来貌似是是3KHz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张图频率算下来貌似是是3KHz额?

大约 2 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 2 kHz。

恩?为什么是2kHz呢?之前自己用555焊了个电路,算出来是1Hz,但仿真和实际做出来都是0.5Hz,您方便看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图,把电阻R4取消,蜂鸣器直接连地,即可发声。
但建议选用NPN型三极管,发射极接地,蜂鸣器位于电源 ...

试过了,不行额

网友C:
一般等无源蜂鸣器发生频率在2khz~5khz,9楼完全正确;
你第一张图出等频率大概也就2.2khz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等无源蜂鸣器发生频率在2khz~5khz,9楼完全正确;
你第一张图出等频率大概也就2.2khz如图 ...

恩恩,我知道仿真下来是2.2KHz,可是按照书上的算法,算下来是3.2KHz,如下图,那按照第一张图理论上来说就可以驱动蜂鸣器了对么?要不要考虑电流的问题呢?谢谢你了(*^__^*)

网友D:
无源蜂鸣器都有谐振频率的。串限流电阻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源蜂鸣器都有谐振频率的。串限流电阻要合适。

您的意思是限流电阻太大了么?每个无源蜂鸣器的谐振频率不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知道仿真下来是2.2KHz,可是按照书上的算法,算下来是3.2KHz,如下图,那按照第一张图理论上来说 ...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按照你说的,确实算出是3.2khz。我自己做过555定时器震荡产生5khz的板子,选电阻的时候就是你书上说的公式。焊接出来的板子非常成功。因为当时感觉这个电路很简单就没有进行仿真,现在你问我这个,
                  我很诚实的说一句:不清楚。
                  不过,我有个建议:你做一个频率可调的板子,电位器(先调好为100欧姆)代替你的R1,R2.如果出来的是3.2khz刚好符合你的要求,不符合你就对着示波器调试两个电位器达到合适的频率。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当时我用的是9013放大驱动0.5W,8欧姆的无源蜂鸣器,9013基极限流电阻是500欧姆,1k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无源蜂鸣器功率较大,9013放大倍数可能不够,换个好点的三极管,实在驱动不了就焊个386功率放大的结构来驱动蜂鸣器。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