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求指导

楼主(2013-08-11):
最近做一个爬行机器人,初步定机器人驱动轮为步进电机,因为以前做的都是用伺服电机,所以步进电机没有接触过,电机品牌方面还望大侠能给点指导,还有就是步进电机的减速箱好配不
直径42以下的步进电机额定扭矩有大于1nm的不,因为我们机器人尺寸要求严格,就只能选42以下的,然望大神们给点指导 啊

网友:
没有

要57以上才有,就算是57的,也要比较长的机身才行

网友A:
如果对速度和机身长度没要求,对成本不敏感

用42+行星减速箱,可以实现这个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速度和机身长度没要求,对成本不敏感

用42+行星减速箱,可以实现这个力矩 ...

成本倒是无所谓,关键是有合适的尺寸就行,你说42加行星减速箱,有比42还要小的么,也加个行星齿轮箱,但不知道你说的减速箱尺寸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倒是无所谓,关键是有合适的尺寸就行,你说42加行星减速箱,有比42还要小的么,也加个行星齿轮箱,但 ...

尺寸跟42一样,长度要增加

你搜一下步进电机行星减速箱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