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FPGA如何防止抄板?

楼主(2013-08-11):
目前主要用XILINX的FPGA,初步想到的办法如下:

用一个单片机,对FPGA送出的数据(就是FPGA的唯一序号)进行加密,算法用类似HASH的简单算法,FPGA对返回的数据用同样的HASH算法验证,相等就通过。

初步确定单片机用STM8这样的。

这样整个的弱点就在STM8这里了,如果STM8不能破解,那系统还是安全的。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网友:
破解单片机可比破解fpga简单多了

网友:
表示关注,xilinx的配置芯片在外面比较愁人

网友:
用专用的加密芯片好些,单片机太容易被破解了吧

网友:
单片机基本上就是直接把程序给人家了。。。。。不过fpga也差不多

或者直接用actel的单片机

网友:
有这么重要的程序么?

网友A:
楼上都是不用正版软件的人吧?

网上有如何加密的帖子,密钥需要去官方申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是不用正版软件的人吧?

网上有如何加密的帖子,密钥需要去官方申请。 ...

你还不明白。 密钥是自己定的,不是别人给的。
例如单片机 难道买个正版编译器编译程序和正版烧写器下程序,就不用担心被人破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明白。 密钥是自己定的,不是别人给的。
例如单片机 难道买个正版编译器编译程序和正版烧写器下程 ...

这么说吧,银行卡的密码是你自己设的,但是它的加密方式是由银行设定的;

FPGA也是一个道理,你可以设定密码前题是有“账户”
大部分人使用的都是不加密的“现金”,然后摸索怎么做保险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明白。 密钥是自己定的,不是别人给的。
例如单片机 难道买个正版编译器编译程序和正版烧写器下程 ...

可能你加密的知识还停留在123456的水平

现代密钥体系中很基础的非对称加密机制已经应用的很普遍了;

加密的时候需要你们公司和FPGA厂商等多方的密钥;
解密时只需要你们公司自己的密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加密的知识还停留在123456的水平

现代密钥体系中很基础的非对称加密机制已经应用的很普遍了;

按照你的意思,除非芯片是定制才行了,定制的芯片可以按要求采用不同的加密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意思,除非芯片是定制才行了,定制的芯片可以按要求采用不同的加密方式。   ...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首先FPGA厂商已经做了这种硬件加密,你可以看英文资料;
其次厂商做的很封闭,你想要加密也需要官方的许可。

网友:
还是硬件加密可靠。

网友:
开窍了一下啊

网友:
牛人啊~从来没想过加密这种事情啊

网友:
不好说,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东东都能破解。
以前我老板就干过,老外的石油仪器,芯片里的程序全部出去破解,抄电路图。然后再卖高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