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在调试过程中单个电机转速降低,找了半天才发现原因

楼主(2013-08-11):
在四轴调试的过程中,当四个电机转速上升到一定的时候,其中一个电机突然转速变低,然后整个四轴一下子倾斜下去,一开始以为是电机或者电调的原因,后来才发现,竟然是电调的电源线在连接处存在松动,这相当于连接处的线直径变小,这样带负载能力就变弱,当转速上升时,通过的电流也大,在线上损坏的功率大,到达电机上的功率就小了,于是电机转速不升反降。好在发现早,不然真在空中出现这情况,不炸也会摔个半残废。特此提醒四轴兄弟们飞四轴前一定要检查好线路的连接等情况,尤其是大四轴。不是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仅仅分享自己所经历的一点东西,希望大家的四轴之路一马平川。

网友A:
楼主,交流下,最近在做四轴,你到哪个程度了?我两个轴都可以调平衡,但是会往一个方向偏离,越来越偏,四个轴还是如此,你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交流下,最近在做四轴,你到哪个程度了?我两个轴都可以调平衡,但是会往一个方向偏离,越来越偏,四 ...

这种情况我倒是没遇到过,你首先确定下是不是传感器的数据有问题,要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的话会不会陀螺仪漂移导致,最好用上位机看看偏离的时候传感器的波形,我也是新手,相互商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我倒是没遇到过,你首先确定下是不是传感器的数据有问题,要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的话会不会陀螺仪 ...

你的飞了么?求PID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了么?求PID控制部分

你这个是角度融合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就像忽然瘸了一样,哈哈

网友B:
飞机上的东西建议还是直接焊线到板子上,少用接插件,非要用的话就用一些质量好的航插

网友:
同意楼上,要么用航模标准接插件,TX插头什么的,要么焊死。我们的小四轴用的排针和排座,别提多惨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了么?求PID控制部分

以前用的MK的代码,勉强能飞吧,最近在用四元数的姿态解算,还在调PID,进一步完善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的东西建议还是直接焊线到板子上,少用接插件,非要用的话就用一些质量好的航插

嗯嗯,有道理,在插拔过程中很容易引起松动,找都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MK的代码,勉强能飞吧,最近在用四元数的姿态解算,还在调PID,进一步完善当中。。。 ...

我的昨天飞了,方向控制和偏航杀都没加,风一吹就跑了,还追着去拉他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天飞了,方向控制和偏航杀都没加,风一吹就跑了,还追着去拉他 - -  ...

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找个比较理想的环境飞吧,等算法改进后再去挑战大风

网友C(2014-04-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交流下,最近在做四轴,你到哪个程度了?我两个轴都可以调平衡,但是会往一个方向偏离,越来越偏,四 ...

请问你解决你所说的这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PD控制,没有加I

网友:
是啊 !! 很腻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你所说的这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PD控制,没有加I

一直往一边偏有可能是PID没有调好,也可能是姿态问题,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