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9S08MM128 ADC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8-11):
     ADC采用2.5V作为基准电压。电路中已经有了一个LT1790-3.0。为了省成本,不想再用一个LT1790-2.5,就用了两个0.1%的电阻将3.0V分压分出2.5V来。但经过测试发现用这种方法会出现AD转换结果不连续的情况:ADC输入端电压在连续变大的过程中,AD转换结果在某些时候一直不变化,等到输入端电压增大到一定程度时,AD转换结果出现了跳变。
     但如果直接使用LT1790-3.0作为基准电压,就没有上述问题。
     使用的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MC9S08MM128,使用的是单端通道。

楼主:
ADC是逐次逼近型的。

楼主:
将20K、100K的电阻分别换成2K、10K,工作正常。
但是如果分别换成200K、1M,工作不正常,而且跳变更大。

网友A:
加个1uf电容在2.5和地之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1uf电容在2.5和地之间看看

尝试过加电容这种方法。
电路中VREF与GND之间有一个100nF的电容。(如果没有这个电容,AD转换时间会明显拉长)
尝试过在VREF与GND之间再加多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无济于事。

网友:
我用的是S08DZ60,手册规定,如果ADC时钟高于4M,参考电压源阻抗不能超过2KΩ。

网友(2013-11-06):
分压电阻选小一点儿应该有效果

网友(2014-01-08):
这个和VDDA的内部阻抗有关. 通常这个内阻数值较大, 所以外部的分压电阻越大, 内阻的影响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