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关于前端衰减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3-08-11):
你好,最近在调试前端衰减网络,按照你的原理图,选用的是1M 1M 470k 10k 20k 组成的衰减网络,可就是得不到对应的1/2  1/50 的衰减倍数,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调电容的调法,应该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
哥们最近也在玩示波器,我也正想做一个

网友:
用方波注入网络,示波器在放大器输出口观察波形,调整加速电容使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一样就好

网友(2014-09-22):
看你输入频率,要结合调试选择电阻电容,不是完全跟原电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