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使用扩展SRAM后运行崩溃,求助

楼主(2013-08-11):
自己搞了个板子,外扩了SRAM(1Mbit),自行初始化并且测试可以通过,使用RT Thread的1.1.0版本将STM32_EXT_SRAM设置为1之后,上板运行就立即崩溃,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此时只是初始化了串口/rtc,其他资源都没有用,再此发个帖子,看看哪位大侠可以帮忙看看,不胜感激,部分修改过的代码如下,其他均为RT Thread的原有代码(点亮LED的代码也已经更改了对应的GPIO):
#define STM32_EXT_SRAM          1
//        <o>Begin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i>Default: 0x6800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BEGIN    0x68000000 /* the begining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        <o>End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i>Default: 0x6808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END      0x68020000 /* the end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报错信息如下: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2.0 build Aug 11 2013
2006 - 2013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rtc is not configured
please configure with set_date and set_time
psr: 0x200007b4
pc: 0x200007b4
lr: 0x200007ac
r12: 0x200007ac
r03: 0x200007a3
r02: 0x200007a4
r01: 0x2000079c
r00: 0x2000079c
hard fault on thread: \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4 0x00000100 0x00000044 0x00000020 000
tshell   0x14 ready   0x00000044 0x00000800 0x00000044 0x0000000a 000
init     0x00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800 0x00000040 0x00000014 000
led      0x14 ready   0x00000044 0x00000200 0x00000044 0x00000005 000

另外,SRAM初始化部分代码如下:
void EXT_SRAM_Configuration(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GPIO configure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FSMC_D0 ~ FSMC_D3
        PD14 FSMC_D0   PD15 FSMC_D1   PD0  FSMC_D2   PD1  FSMC_D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D4 ~ FSMC_D12
        PE7 ~ PE15  FSMC_D4 ~ FSMC_D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D13 ~ FSMC_D15   PD8 ~ PD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A0 ~ FSMC_A5   FSMC_A6 ~ FSMC_A9
        PF0     ~ PF5       PF12    ~ PF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A10 ~ FSMC_A15  PG0 ~ PG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FSMC_A16 ~ FSMC_A18  PD11 ~ PD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RD-PD4 WR-PD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NBL0-PE0 NBL1-PE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NE1/NCE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NE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NE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NE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 FSMC GPIO configure */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再次感谢大侠帮助!!

追加信息:我修改了地址和数据建立时间后还是同样的错误,但是不用RT Thread代码就正常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3;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再次追加信息:如果再修改如下代码,将#if 后面的条件修改为0,将堆栈初始化到内部RAM中,就可以正常运行(startup.c文件)
#if 0 //STM32_EXT_SRAM
        rt_system_heap_init((void*)STM32_EXT_SRAM_BEGIN, (void*)STM32_EXT_SRAM_END);
#else
        #ifdef __CC_ARM
                rt_system_heap_init((void*)&Image$$RW_IRAM1$$ZI$$Limit, (void*)STM32_SRAM_END);
        #elif __ICCARM__
            rt_system_heap_init(__segment_end("HEAP"), (void*)STM32_SRAM_END);
        #else
                /* init memory system */
                rt_system_heap_init((void*)&__bss_end, (void*)STM32_SRAM_END);
        #endif
#endif

网友(2014-11-10):
mark 下!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