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FPGA 利用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调试仿真??

楼主(2013-08-11):
  初学FPGA,常用两种下载方式,JTAG模式和主从模式,个人理解就是JTAG模式直接将.bit 文件下载到了FPGA芯片中,而主从模式是将程序下载到了EEproM中,那么如何体现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调试仿真呢,JTAG可以实现硬件结果与编程软件的实时交互吗,请各位大虾指点,求资料……

网友A:
用过SignaltapII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SignaltapII没有?

表示用的是Xilinx公司的ISE软件,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naltapII +1

表示用的是Xilinx公司的ISE软件,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表示用的是Xilinx公司的ISE软件,求指导

肯定也有类似工具

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内部的逻辑分析仪,像MCU那样的单步调试是甭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也有类似工具

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内部的逻辑分析仪,像MCU那样的单步调试是甭想了 ...

好的,明白了,ISE里面有个ChipScope可以用,原以为可以进行单步调试什么的呢,谢了

网友:
初看LZ,以为要问emulation的问题了,头脑里闪过haps、chipit。。。再往下看,原理是chipscope

网友D:
是不是 还没明白 fpga和arm 区别呢?还要在线调试,
altera应该是 只可以signal trap看波形或者modelsim仿真 类似于 am的在线调试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还没明白 fpga和arm 区别呢?还要在线调试,
altera应该是 只可以signal trap看波形或者modelsim仿 ...

关键是以前用单片机的习惯太根深蒂固了,谢了,受教了

网友(2013-10-29):
FPGA 是不能在线仿真的,因为FPGA是纯硬件的东西。不像MCU 是依靠时钟来运行的,一旦时钟停止了那么MCU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整个内部资源都是出于一个稳定不变的状态。而FPGA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