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法C代码

楼主(2013-08-11):
基本蝶形运算单元:

注:上图中的运算均为复数运算。
复数表示形式:
Z = R +V * i
加法运算:
    Z1 + Z2 = (R1 + V1 * i) + (R1 + V1 * i) = (R1 + R2) + (V1 + V2) * i
减法运算:
    Z1 - Z2 = (R1 + V1 * i) - (R1 + V1 * i) = (R1 - R2) + (V1 - V2) * i
乘法运算:
Z1 * Z2 = (R1 + V1 * i) * (R2 + V2 * i)
       = R1 * R2 + V1 * V2 * i * i + R1 * V2 * i + R2 * V1 * i
       = (R1 * R2 - V1 * V2) + (R1 * V2 + R2 * V1) * i
除法运算:
Z1 / Z2 = (R1 + V1 * i) / (R2 + V2 * i)
      = ((R1 + V1 * i) * (R2 – V2 * i)) / ( (R2 + V2 * i) * (R2 – V2 * i))
      = (R1 * R2 + V1 * V2) / (R2 * R2 + V2 * V2) +
((R2 * V1 - R1 * V2) /  (R2 * R2 + V2 * V2) * i
C 代码实现:
void ButterFly(COMPLEX* SrcDstA, COMPLEX* SrcDstB, const COMPLEX* Modulus)
{
        COMPLEX Temp;
        //Temp = C * B
        Temp.Real = (Modulus->Real) * (SrcDstB->Real) - (Modulus->Virtual) * (SrcDstB->Virtual);
        Temp.Virtual = (Modulus->Real) * (SrcDstB->Virtual) + (Modulus->Virtual) * (SrcDstB->Real);
//B = A - C * B = A - Temp
        SrcDstB->Real = SrcDstA->Real - Temp.Real;
        SrcDstB->Virtual = SrcDstA->Virtual - Temp.Virtual;
//A = A + C * B = A + Temp
        SrcDstA->Real += Temp.Real;
        SrcDstA->Virtual += Temp.Virtual;
}

8点DIT-FFT的蝶形运算流图:

由上图可知一个8点DIT-FFT包含3级的蝶形运算,同理16点DIT-FFT包含4级的蝶形运算,32点DIT-FFT包含5级的蝶形运算。
对于8点DIT-FFT,输入序列的顺序为x0、x4、x2、x6、x1、x5、x3、x7, 输出序列的顺序为X0、X4、X2、X6、X1、X5、X3、X7,因此需要对输入序列进行倒序。
对于8点DIT-FFT,总共3级蝶形运算,即第0级,第1级,第2级.
第0级:分为4组,每组1个运算单元,(0,1)(2,3)(4,4)(6,7),W系数都为W80;
第1级:分为2组,每组2个运算单元,(0,2)(1,3)(4,6)(5,7),W系数分别为W80,W82,W80,W82;
第2级:分为1组,每组4个运算单元,(0,4)(1,5)(2,6)(3,7),W系数分别为W80,W81,W82,W83;
对于N = 2^K点,第i级:分为2^(K-i-1) 组,每组2^i个运算单元。
C代码实现
void FftK(COMPLEX* SrcDst, const 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uint8_ K)
{
        uint16_ i, j, J = 1 << K, X = 1 << (K + 1), Y = 1 << (N2K(N) - K - 1);
        for (i = N >> (K + 1); i; i--)
                for (j = J; j > 0; j--)
                        ButterFly(SrcDst + (i - 1) * X + j - 1, SrcDst + i * X + j - J - 1, Modulus + (j - 1) * Y);
}

void FFT(COMPLEX* SrcDst, const 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uint16_ k, K = N2K(N);
        for (k = 0; k < K; k++)
                FftK(SrcDst, Modulus, N, k);
}

W系数:
利用欧拉公式:
Wk = e^(2 * k * Pi * i / N)
    = cos(2 * k * Pi / N) + sin(2 * k * Pi / N)

void InitW(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double Pi = 3.1415926535 * 2 / N, Temp = 0;
        for (N >>= 1; N; N--, Modulus++, Temp += Pi)
        {
                Modulus->Real = cos(Temp);
                Modulus->Virtual = sin(Temp);
        }
}

DIT-FFT运算的倒序规律:

由上图可知,倒序就是将二进制数倒序即可,例如256点DIT-FFT,35 = 00100011,倒序之后为11000100 = 196,即x35和x196交换即可。
对于8点DIT-FFT,输入有8个数据,位宽为3,根据对称的原则,那么会有2^((3 + 1) / 2) = 4个数与自身对称,不需要倒序,如:
000 = 0,101 = 5,010 = 2,111 = 7
因此可知对于N = 2^K点DIT-FFT,只有2^K - 2^((K + 1) / 2)个数据需要交换,因此需要交换的次数为(2^K - 2^((K + 1) / 2) )/ 2。
倒序交换可以用硬件很容易实现,软件的话需要构造一个倒序的“加法”运算。以8点DIT-FFT为例分析:
(1)        第0个数为000
(2)        第1个数在000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变成100 = 4,将x1与x4交换。
(3)        第2个数在100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溢出,往次高位进1,变成010 = 2,将x2与x2交换,即不用交换。
(4)        第3个数在010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变成110 = 6,将x3与x6交换。
(5)        第4个数在110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 溢出,往次高位进1,溢出,再往次次高位进1,变成001= 6,将x4与x1交换,由于前面已经将x1与x4交换,故此步骤省略。
(6)        第5个数在001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变成101 = 5,将x5与x5交换,即不用交换。
(7)        第6个数在101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 溢出,往次高位进1,变成011 = 3,将x6与x3交换,由于前面已经将x3与x6交换,故此步骤省略。
(8)        第7个数在101基础上“加1”,即最高位加1, 溢出,往次高位进1,变成111 = 7,将x7与x7交换,即不用交换。
换一种思路:
(1)        0
(2)        0 < 4,0 + 4 = 4
(3)        4 >= 4,4 - 4 = 0,0 + 2 = 2
(4)        2 < 4,2 + 4 = 6
(5)        6 >= 4,6 - 4 = 2,2 >= 2,2 – 2 = 0,0 + 1 = 1
(6)        1 < 4,1 + 4 = 5
(7)        5 >= 4,5 - 1 = 1,1 + 2 = 3
(8)        3 < 4,3 + 4 = 7
C代码实现:
void Change(COMPLEX* SrcDst, uint16_ N)
{
        uint16_ v, i, j, k = N >> 1;
        COMPLEX Temp;
        for (i = 0, j = 1; j < N; j++)
        {
                for (v = k; i >= v; i-= v, v >>= 1)
                        ;
                i += v;
                if (j < i)
                {
                        Temp = *(SrcDst + i);
                        *(SrcDst + i) = *(SrcDst + j);
                        *(SrcDst + j) = Temp;
                }
        }
}

基本代码如下: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
typedef float flt_;
typedef double lflt_;

typedef struct tagCOMPLEX
{
        /* data */
        lflt_ Real;
        lflt_ Virtual;
}COMPLEX;

void ButterFly(COMPLEX* SrcDstA, COMPLEX* SrcDstB, const COMPLEX* Modulus)
{
        COMPLEX Temp;
        Temp.Real = (Modulus->Real) * (SrcDstB->Real) - (Modulus->Virtual) * (SrcDstB->Virtual);
        Temp.Virtual = (Modulus->Real) * (SrcDstB->Virtual) + (Modulus->Virtual) * (SrcDstB->Real);
        SrcDstB->Real = SrcDstA->Real - Temp.Real;
        SrcDstB->Virtual = SrcDstA->Virtual - Temp.Virtual;
        SrcDstA->Real += Temp.Real;
        SrcDstA->Virtual += Temp.Virtual;
}

void InitW(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double Pi = 3.1415926535 * 2 / N, Temp = 0;
        for (N >>= 1; N; N--, Modulus++, Temp += Pi)
        {
                Modulus->Real = cos(Temp);
                Modulus->Virtual = sin(Temp);
        }
}

void Change(COMPLEX* SrcDst, uint16_ N)
{
        uint16_ v, i, j, k = N >> 1;
        COMPLEX Temp;
        for (i = 0, j = 1; j < N; j++)
        {
                for (v = k; i >= v; i-= v, v >>= 1)
                        ;
                i += v;
                if (j < i)
                {
                        Temp = *(SrcDst + i);
                        *(SrcDst + i) = *(SrcDst + j);
                        *(SrcDst + j) = Temp;
                }
        }
}

uint8_ N2K(uint16_ N)
{
        uint8_ k;
        for (k = 0, N--; N ; N >>= 1, k++)
                ;
        return k;
}

void FftK(COMPLEX* SrcDst, const 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uint8_ K)
{
        uint16_ i, j, J = 1 << K, X = 1 << (K + 1), Y = 1 << (N2K(N) - K - 1);
        for (i = N >> (K + 1); i; i--)
                for (j = J; j > 0; j--)
                        ButterFly(SrcDst + (i - 1) * X + j - 1, SrcDst + i * X + j - J - 1, Modulus + (j - 1) * Y);
}

void FFT(COMPLEX* SrcDst, const 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uint16_ k, K = N2K(N);
        for (k = 0; k < K; k++)
                FftK(SrcDst, Modulus, N, k);
}

FFT算法优化
注:这阶段的优化都还是基于浮点型的,暂时还没有把浮点型的运算改到定点运算。
W系数获取的优化
原C函数:
void InitW(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double Pi = 3.1415926535 * 2 / N, Temp = 0;
        for (N >>= 1; N; N--, Modulus++, Temp += Pi)
        {
                Modulus->Real = cos(Temp);
                Modulus->Virtual = sin(Temp);
        }
}
对于一个256点的DIT-FFT,需要128个复数系数,即 256 个cos/ sin运算,这个有不小的优化空间。
sin(2 * n * a) = 2 * sin(n * a) * cos(n * a)
cos(2 * n * a) = 2 * cos(n * a) * cos(n * a) – 1
cos(2 * n * a) = 1 - 2 * sin(n * a) * sin(n * a)
sin((2 * n + 1) * a) = sin(a) * cos(2 * n * a) + cos(a) * sin(2 * n * a)
cos((2 * n + 1) * a) = cos(a) * cos(2 * n * a) - sin(a) * sin(2 * n * a)
优化后只需要1 个cos/ sin运算,剩下的只是乘法运算。
优化后的C函数:
void InitW1(COMPLEX* Modulus, uint16_ N)
{
        uint16_ i, j;
        double Pi = 3.141592653589793 * 2.0 / N;
        Modulus[0].Real = 1;
        Modulus[0].Virtual = 0;
        Modulus[1].Real = cos(Pi);
        Modulus[1].Virtual = sin(Pi);
        for (i = 1, j = 2, N >>= 2; i < N; i++, j += 2)
        {
                Modulus[j].Real = 2.0 * Modulus.Real * Modulus.Real - 1;
                Modulus[j].Virtual = 2.0 * Modulus.Real * Modulus.Virtual;
                Modulus[j + 1].Real = Modulus[1].Real * Modulus[j].Real - Modulus[1].Virtual * Modulus[j].Virtual;
                Modulus[j + 1].Virtual = Modulus[1].Real * Modulus[j].Virtual + Modulus[1].Virtual * Modulus[j].Real;
        }
}

以空间换时间
将内存地址A的1024个数复制到内存地址B处:
(1)
for (i = 0; i < 1024; i++)
        B = A;
(2)
B[0] = A[0];
B[1] = A[1];
B[2] = A[2];
B[3] = A[3];
……
……
B[1022] = A[1022];
B[1023] = A[1023];
显然,(1)代码长度小于(2),(1)运算时间大于(2),即(1)为代码大小优先,(2)为运算速度优先。
如果你有听说过达夫设备那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FFT运算中通常都是需要运算速度优先,对于一个确定点数的DIT-FFT,它的很多“参数”都是编程时就可以确定的,不需要程序一边运行以便计算,这里的“参数”不单单只是变量,还有运算顺序。

(1)        对于InitW函数,由于在多个运算中,它也只运行一次,因此它速度优先的需求并不高。
(2)        Change函数每次DIT-FFT运算都会要运行一次,因此它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        同理对于FftK,FFT函数,也需要进行优化。
以64点DIT-FFT为例:
(1)Change需要进行(2^6 - 2^((6 + 1) / 2) ) / 2 = (64 - 8 ) / 2 = 28次交换运算。
void Change(Data)
{
        #define _Change(A,B) {Temp = A; A = B; B = Temp;}
        _Change(Data[1], Data[32]);
        _Change(Data[2], Data[16]);
        _Change(Data[3], Data[48]);
        _Change(Data[4], Data[8]);
        _Change(Data[5], Data[40]);
        _Change(Data[6], Data[24]);
        _Change(Data[7], Data[56]);
        _Change(Data[9], Data[36]);
        _Change(Data[10], Data[20]);
        _Change(Data[11], Data[52]);
        _Change(Data[13], Data[44]);
        _Change(Data[14], Data[28]);
        _Change(Data[15], Data[60]);
        _Change(Data[17], Data[34]);
        _Change(Data[19], Data[50]);
        _Change(Data[21], Data[42]);
        _Change(Data[22], Data[26]);
        _Change(Data[23], Data[58]);
        _Change(Data[25], Data[38]);
        _Change(Data[27], Data[54]);
        _Change(Data[29], Data[46]);
        _Change(Data[31], Data[62]);
        _Change(Data[35], Data[49]);
        _Change(Data[37], Data[41]);
        _Change(Data[39], Data[57]);
        _Change(Data[43], Data[53]);
        _Change(Data[47], Data[61]);
        _Change(Data[55], Data[59]);
}
(2)对于FftK,第0级运算有特殊性,可以特殊处理。
(3)对于整个FftK,FFT,运算顺序,运算次数都是固定的,因此可以取消循环,做成顺序执行的程序,如Change函数一样。对于这点会增加很多运算速度,同事也占用很长的代码,同时需要程序员做写更多的工作,这部分可以参考单片机小精灵自己做一个代码生成器。

楼主:
工程文件还没整理好,迟点上传
还写了一个代码生成工具,也迟点整理再上传

网友A:
好东东,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期待中.

今天还上传不了,没带优盘

网友B:
这个真的很历害!楼主N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很历害!楼主NB!

承蒙谬赞,愧不敢当

楼主:
上传dit-fft完整源代码,在TCC,VC6.0,GCC测试过:

VC6.0工程:

楼主:
更快的DIT-FFT代码需要用DIT-FFT代码生成器生成,这个小软件很快会上传的

楼主:
代码生成器生成的头文件:

测试模板: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it-fft-cal-1024.h"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
typedef float flt_;
typedef double lflt_;

int8_ GetData(const char* FileName, lflt_* Buffer, uint32_ N)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
        if (!File)
                return -1;
        for ( ; N; N--, Buffer++)
                if (!fscanf(File, "%lf", Buffer))
                        break;
        fclose(File);
        return N ? -1 : 0;
}

lflt_ GetAverage(const lflt_* Buffer, uint32_ N)
{
        uint32_ i;
        lflt_ Temp = 0.0;
        if (!N)
                return Temp;
        for (i = N; i; i--)
                Temp += *Buffer++;
        return Temp / N;
}

int8_ SubAverage(lflt_* Buffer, uint32_ N)
{
        lflt_ Temp = GetAverage((const lflt_*)Buffer, N);
        for ( ; N; N--)
                *Buffer++ -= Temp;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efine N 1024
        uint32_ i;
        lflt_ Temp1, Temp2, BufferR[N], BufferV[N] = {0.0};
        GetData((const char*)"data.txt", (lflt_*)BufferR, N);
        SubAverage((lflt_*)BufferR, N);
//
        _ReOrder(BufferR, Temp1);//头文件里有定义,Temp1为临时变量,在宏调用前定义
        _Butters(BufferR, BufferV, Temp1, Temp2);//头文件里有定义,Temp1、Temp2为临时变量,在宏调用前定义
//
        for (i = 0; i < N; i++)
                printf("%06lu  %.20lf + %.20lfi\n", i, BufferR, BufferV);
        return 0;
}

网友:
fft c记号一下电脑好好看看

网友C:
fft,马克下,好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t,马克下,好东东!

早上好

楼主:
上传代码生成器的源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
typedef float flt_;
typedef double lflt_;

static int8_ CreateW(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32_ i, j;
        lflt_ Pi = 3.1415926535 * 2.0 / N, Temp = 0.0;
        for (i = N >> 1, j = 0; i; i--, j++, Temp += Pi)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WR_%lu_%lu_ (%.20lf)\n", N, j, cos(Temp)))
                        break;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WV_%lu_%lu_ (%.20lf)\n", N, j, sin(Temp)))
                        break;
        }
        return i ? -1 : 0;
}
static uint8_ N2K(uint32_ N)
{
        uint8_ k;
        for (k = 0, N--; N ; N >>= 1, k++)
                ;
        return k;
}
static int8_ CreateReOrder(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32_ u, v, i, j, k = N >>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Exchange(Buffer,A,B,Temp)\\\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 = Buffer[A];\\\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A] = Buffe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B] = Temp;\\\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ReOrder(Buffer,Temp)\\\n{\\\n"))
                return -1;
        for (u = 0, i = 0, j = 1; j < N; j++)
        {
                for (v = k; i >= v; i-= v, v >>= 1)
                        ;
                i += v;
                if (j < i)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n", j, i))
                                break;
                        u++;
                }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n"))
                return -1;
        return (N - (1 << ((N2K(N) + 1) >> 1))) >> 1 == u ? 0 : -1;
}
static int8_ CreateButter(FILE* File, uint32_ N, uint8_ K)
{
        uint32_ v, i, j, J = 1 << K, X = 1 << (K + 1), Y = 1 << (N2K(N) - K - 1);
        for (v = 0, i = N >> (K + 1); i; i--)
        {
                for (j = J; j > 0; j--, v++)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_WR_%lu_%lu_, _WV_%lu_%lu_, TempR, TempV);\\\n", (i - 1) * X + j - 1, i * X + j - J - 1, N, (j - 1) * Y, N, (j - 1) * Y))
                                return -1;
                }
        }
        return (N >> 1) == v ? 0 : -1;
}
static int8_ CreateButters(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8_ k, K = N2K(N);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BufferR,BufferV,A,B,MR,MV,TempR,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R = (MR) * BufferR[B] - (MV) * BufferV[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V = (MR) * BufferV[B] + (MV) * Buffer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A] += 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s(BufferR,BufferV,TempR,TempV)\\\n{\\\n"))
                return -1;
        for (k = 0; k < K; k++)
                if (CreateButter(File, N, k))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n"))
                return -1;
        return 0 == K - k ? 0: -1;
}

int8_ CreateDitFftFile(const char* FileName, uint32_ N)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w");
        if (!File)
                return -1;
        if (CreateW(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if (CreateReOrder(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if (CreateButters(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fclose(File);
        return 0;
}

楼主:
要生成128点DIT-FFT的代码直接调用  CreateDitFftFile((const char*)"dit-fft-128.h", 128);  就行了,会生成一个“dit-fft-128.h”的文件,然后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做128点DIT-FFT运算了
工程模板:
//引用头文件
#include "dit-fft-128.h"

#define N 128

//假设数据已准备好
extern  lflt_ Temp1;//临时变量
extern  lflt_ Temp2;//临时变量
extern  lflt_ BufferR[N];//实部
extern  lflt_ BufferV[N];//虚部

//倒序操作,在"dit-fft-cal-1024.h"已经定义
_ReOrder(BufferR, Temp1);
//蝶形运算操作,在"dit-fft-cal-1024.h"已经定义
_Butters(BufferR, BufferV, Temp1, Temp2);

至此,DIT-FFT运算已经结束

这个代码仍然不够完善不够快,还有一些改进空间,算法上也没有加窗这些,自行摸索

楼主:
此外,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
1024点的模板很大,有近500K,7000行,用VC6.0在Debug模式很容易变异出来,在Release模式一编译就死机,GCC测试也没问题
根据VC6.0Debug和GCC测试结果,运算没问题,只是代码非常大,GCC下原来代码编译后只有7K,用模板编译的有800K左右

楼主:
改进后的代码生成工具: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
typedef float flt_;
typedef double lflt_;
/**********************************************************************************************
#define _W_N_n_ Wn
#define _Exchange(Buffer,A,B,Temp)\
{\
        Temp = Buffer[A];\
        Buffer[A] = Buffer[B];\
        Buffer[B] = Temp;\
}
#define _ReOrder(Buffer,Temp)\
{\
        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
        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
        ......
        ......
        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
        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
}
#define _Butter(BufferR,BufferV,A,B,MR,MV,TempR,TempV)
{\
        TempR = (MR) * BufferR[B] - (MV) * BufferV[B];\
        TempV = (MR) * BufferV[B] + (MV) * BufferR[B];\
        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
        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
        BufferR[A] += TempR;\
        BufferV[A] += TempV;\
}
#define _Butter0(BufferR,BufferV,A,B,TempR,TempV)
{\
        TempR = BufferR[B];\
        TempV = BufferV[B];\
        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
        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
        BufferR[A] += TempR;\
        BufferV[A] += TempV;\
}
#define _Butter1(BufferR,BufferV,A,B,TempR,TempV)
{\
        TempR = 0 - BufferV[B];\
        TempV = BufferR[B];\
        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
        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
        BufferR[A] += TempR;\
        BufferV[A] += TempV;\
}
#define _Butters(BufferR,BufferV,TempR,TempV)\
{\
        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lf, %lf, TempR, TempV);\
        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lf, %lf, TempR, TempV);\
        ......
        ......
        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lf, %lf, TempR, TempV);\
        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lf, %lf, TempR, TempV);\
}
**********************************************************************************************/
static int8_ CreateW(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32_ i, j;
        lflt_ Pi = 3.1415926535 * 2.0 / N, Temp = 0.0;
        for (i = N >> 1, j = 0; i; i--, j++, Temp += Pi)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WR_%lu_%lu_ (%.20lf)\n", N, j, cos(Temp)))
                        break;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WV_%lu_%lu_ (%.20lf)\n", N, j, sin(Temp)))
                        break;
        }
        return i ? -1 : 0;
}
static uint8_ N2K(uint32_ N)
{
        uint8_ k;
        for (k = 0, N--; N ; N >>= 1, k++)
                ;
        return k;
}
static int8_ CreateReOrder(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32_ u, v, i, j, k = N >>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Exchange(Buffer,A,B,Temp)\\\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 = Buffer[A];\\\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A] = Buffe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B] = Temp;\\\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ReOrder(Buffer,Temp)\\\n{\\\n"))
                return -1;
        for (u = 0, i = 0, j = 1; j < N; j++)
        {
                for (v = k; i >= v; i-= v, v >>= 1)
                        ;
                i += v;
                if (j < i)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Exchange(Buffer, %lu, %lu, Temp);\\\n", j, i))
                                break;
                        u++;
                }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n"))
                return -1;
        return (N - (1 << ((N2K(N) + 1) >> 1))) >> 1 == u ? 0 : -1;
}
static int8_ CreateButter(FILE* File, uint32_ N, uint8_ K)
{
        uint32_ v, u, i, j, J = 1 << K, X = 1 << (K + 1), Y = 1 << (N2K(N) - K - 1);
        for (v = 0, i = N >> (K + 1); i; i--)
        {
                for (j = J; j > 0; j--, v++)
                {
                        u = (j - 1) * Y;
                        if (0 == u)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Butter0(BufferR, BufferV, %lu, %lu, TempR, TempV);\\\n", (i - 1) * X + j - 1, i * X + j - J - 1))
                                        return -1;
                        }
                        else if (N >> 2 == u)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Butter1(BufferR, BufferV, %lu, %lu, TempR, TempV);\\\n", (i - 1) * X + j - 1, i * X + j - J - 1))
                                        return -1;
                        }
                        else
                        {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_Butter(BufferR, BufferV, %lu, %lu, _WR_%lu_%lu_, _WV_%lu_%lu_, TempR, TempV);\\\n", (i - 1) * X + j - 1, i * X + j - J - 1, N, u, N, u))
                                        return -1;
                        }
                }
        }
        return (N >> 1) == v ? 0 : -1;
}
static int8_ CreateButters(FILE* File, uint32_ N)
{
        uint8_ k, K = N2K(N);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BufferR,BufferV,A,B,MR,MV,TempR,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R = (MR) * BufferR[B] - (MV) * BufferV[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V = (MR) * BufferV[B] + (MV) * Buffer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A] += 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0(BufferR,BufferV,A,B,TempR,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R = Buffer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V = BufferV[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A] += 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1(BufferR,BufferV,A,B,TempR,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R = 0 - BufferV[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TempV = BufferR[B];\\\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B] = 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B] = BufferV[A] - TempV;\\\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R[A] += TempR;\\\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tBufferV[A] += TempV;\\\n}\n"))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define _Butters(BufferR,BufferV,TempR,TempV)\\\n{\\\n"))
                return -1;
        for (k = 0; k < K; k++)
                if (CreateButter(File, N, k))
                        return -1;
        if (!fprintf(File, (const char*)"}\n"))
                return -1;
        return 0 == K - k ? 0: -1;
}

int8_ CreateDitFftFile(const char* FileName, uint32_ N)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w");
        if (!File)
                return -1;
        if (CreateW(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if (CreateReOrder(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if (CreateButters(File, N))
        {
                fclose(File);
                return -1;
        }
        fclose(File);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fft PC MARK

网友:
不错,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承蒙谬赞

网友F:
非常好,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顶一下。。

多谢帮顶,花了不少功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G:
这个很不错的资料啊,最近也在研究用单片机实现FFT啊,不知道楼主的代码单片机跑的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不错的资料啊,最近也在研究用单片机实现FFT啊,不知道楼主的代码单片机跑的过来吗 ...

我是照着《数字信号处理》这本书一步步写的代码,用的浮点型的,估计单片机跑要慢的很,
代码经过GCC,TCC,VC都测试过的,不挑平台,移植工作几乎没有
要在单片机里运行,如果对速度有要求,估计要考虑改成定点运算
PS:我手上有AVR的DIT-FFT的汇编源码(网上down的),不过我没有弄明白,不保证可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照着《数字信号处理》这本书一步步写的代码,用的浮点型的,估计单片机跑要慢的很,
代码经过GCC,TC ...

呵呵,汇编的从学到现在都快忘记的差不多了,不过慢慢研究楼主的代码,这个可能要DSP才能跑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不错的资料啊,最近也在研究用单片机实现FFT啊,不知道楼主的代码单片机跑的过来吗 ...

帖子里提出了两种DIT-FFT的风格,一种是空间换速度,一种是速度换空间,单片机如果要跑点数多的话,前一种会消耗不少的Flash空间,但是速度会快一些,RAM消耗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汇编的从学到现在都快忘记的差不多了,不过慢慢研究楼主的代码,这个可能要DSP才能跑的过来 ...

你要运算多少点的FFT?一秒需要运算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汇编的从学到现在都快忘记的差不多了,不过慢慢研究楼主的代码,这个可能要DSP才能跑的过来 ...

我的那点汇编现在也不灵光了,主要是用汇编写对平台限制太死,又没有特别的动力,总感觉不值当,现在主要还是喜欢用C实现一些算法(几乎100%可移植),目前搞定的有曲线拟合,DIT-FFT,下一步准备攻占DIF-FFT

楼主:
用WinAVR GCC + AVR Studio跑了一下仿真,256点的DIT-FFT用了1.5S,4M晶振

楼主:
32点的DIT-FFT用了0.14S,4M晶振

楼主:
用代码生成向导生成的32点的DIT-FFT代码比较快,用了0.07S,4M晶振,是前一个速度的两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32点的DIT-FFT用了0.14S,4M晶振

这个算很不错啦,呵呵,改天有空移植跑一下

楼主:
不过后者编译后有21kb,前者编译后5kb多

楼主:
用代码生成向导生成的128点的DIT-FFT代码比较快,用了0.4S,4M晶振

网友H:
写的不错,顶一个,一直没弄懂那个蝴蝶图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写的不错,顶一个,一直没弄懂那个蝴蝶图是啥意思

原理我也一知半解,就是照着书上的流程一步步转换成C语言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写的不错,顶一个,一直没弄懂那个蝴蝶图是啥意思

哈哈,又遇见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又遇见你了

呵呵,你回复我两次

网友I:
这个不错,老师都这么教的话,中国赶超日本还是有望的.

网友J:
楼主说的0.07S是在哪测的?单片机里面吗?
我们实际应用时,32点的FFT,在22M晶振的51单片机里面,跑一次用时6ms左右。
在STM32里的72M晶振时,64点FFT耗时300us。

网友:
不错。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K:
顶楼主,不过楼主能告诉我一下,是看的哪本书吗?我也想好好学习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0.07S是在哪测的?单片机里面吗?
我们实际应用时,32点的FFT,在22M晶振的51单片机里面,跑一次用 ...

AVR Studio里跑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0.07S是在哪测的?单片机里面吗?
我们实际应用时,32点的FFT,在22M晶振的51单片机里面,跑一次用 ...

你手上的的代码应该比我写的质量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楼主,不过楼主能告诉我一下,是看的哪本书吗?我也想好好学习一下这个 ...

《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 高西全 丁玉美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这个是们学校集成电路专业用的教科书,不过我是自动化专业的,没有修这个课,书是从我室友那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错,老师都这么教的话,中国赶超日本还是有望的.

多谢夸奖,不过实在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0.07S是在哪测的?单片机里面吗?
我们实际应用时,32点的FFT,在22M晶振的51单片机里面,跑一次用 ...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整型运算还是浮点运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整型运算还是浮点运算?

我们用的是浮点的。
我一直想把它转成定点的,但是51里面没法定义long long型变量,转不过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AVR Studio里跑的仿真

这种虚拟的仿真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也不一定是代码的事。

网友L:
好东东,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东东,顶起来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虚拟的仿真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也不一定是代码的事。

刚工作,开发板还在包裹里没打开,等心情好了再拿出来跑跑试试

网友M:
弄完这个,头发掉了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弄完这个,头发掉了几根?

还好啦,照着书的流程写的,没啥动脑子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弄完这个,头发掉了几根?

这个里面的最小二乘法拟合指数曲线才伤了很久的脑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356-1-1.html

网友M:
嗯,看得出都是花了不少心思折腾。应届生中能下这份功夫的少见,难得的是还喜欢逛论坛

如若楼主之流能在应届生中都占半数,未来可谓人才济济

已荐精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看得出都是花了不少心思折腾。应届生中能下这份功夫的少见,难得的是还喜欢逛论坛

如若楼主之 ...

逛论坛有四年了,不过以前是潜水党,在论坛学到很多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带给别人收获吧,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也会分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看得出都是花了不少心思折腾。应届生中能下这份功夫的少见,难得的是还喜欢逛论坛

如若楼主之 ...

还有多谢推荐

网友:
FFT,先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东西,,,,

好东西自然要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不顶说不过去了

网友O:
lz回头再把校正加上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回头再把校正加上就更好了。

工作了时间上不如大学时随意了,想抽点时间高点东西都得从牙缝里挤,忙完这两周的任务再考虑弄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回头再把校正加上就更好了。

BOSS派任务下来了,得加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了时间上不如大学时随意了,想抽点时间高点东西都得从牙缝里挤,忙完这两周的任务再考虑弄这个吧 ...

所以楼主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东西,收藏了!

欢迎收藏

网友:
赞一个,最近也想搞单片机的FFT,试试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这个果断得顶起啊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宝贝啊,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宝贝啊,收藏了

承蒙夸奖

网友R:
这个好。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好。正需要

尽管拿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拿去

牛!
录个视频讲解吧

网友:
灰常好!!!感谢

网友:
蝶形算法  厉害

网友:
马克一下。

楼主(2013-09-15):
引用 网友S:
fft,mark!

欢迎MARK

楼主:
好意外!!!居然置酷了,Mygod

网友(2013-11-22):
楼主强大,非常好的代码分享!

网友T:
niubility,大家的fft都应用在哪里了呢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多谢

网友:
好东东 ,收藏了!

网友:
很强大,mark,后面可能要涉及用到

网友:
多谢分享! 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U:
楼主的代码风格很好,赞一个

网友:
牛逼啊,膜拜!!!顶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的代码风格很好,赞一个

实在惭愧

网友(2014-01-12):
LZ这个优化, 是在用空间换时间..., 不知LZ是否有对比一下, 效率提升了多少...?
如果点数比较多,以及要是涉及到IFFT的话,, 这个优化岂不是要占用超多的空间..

网友(2014-07-01):
楼主真是强人啊 谢谢分享

网友:
FFT算法, C实现

网友:
太复杂了,慢慢学!

网友:
虽然还么看懂,先收藏

网友:
先MARK下,FFT C实现

没细研究,怕掉头发

网友:
下次得找的东西,先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T:
niubility,大家的fft都应用在哪里了呢

我觉得,音频领域的频谱分析肯定是会用到的。不知道还有哪些领域,朋友们说说~

谢谢lz分享!顶!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
看天书一样

网友(2014-08-04):
牛人呀,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
fft c算法mark

网友:
最近在看FFT,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啊!!!

网友(2014-09-13):
正好学习一下,算一下谐波

网友:
谢谢分享,好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网友(2014-11-05):
做记号,但是算法选择要结合处理器特点。

网友:
这个好,我正在找相关内容。谢楼主了

网友:
用汇编会快一点的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有空好好看看

网友:
不知道转成定点有多大难度

网友:
收藏了啊 好东西 可以深入学习一下FFT了

网友V:
LZ的数据结构肯定满学分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的数据结构肯定满学分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标记,需要的时候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  收了先!谢谢LZ

网友:
C语言实现FFT 收藏了,谢谢!

网友:
FFC一直很头疼,搞不太明白

网友:
果断MARK有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2014-12-27):
超赞,我是怎么也搞不懂。

网友:
不明觉历

网友:
标记一个,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2015-05-08):
好资料,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标记下

网友:
以前一直想弄清楚FFT是怎么一回事,奈何数学是一大难关

网友:
非常好啊,学习了!

网友(2015-06-13):
这个很多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2016-08-23):
标记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7-02-27):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13年的老帖子又被挖出来了

网友:
标记 有空来阅读

网友:
汗颜啊,工作这么久,这些算法都没机会用得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