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用51单片机控制不了多个舵机。为什么?

楼主(2013-08-1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ong =P1^1;
sbit  kong2=P1^0;
sbit  kong1=P3^6;

int  J=0;
int  R=380;

int  I=18;
int  K=26;

/*-------延时程序(可调)-------
---------for(大概0.01毫秒)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4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J=J++;
              if(J<=I)kong=1;
        else kong=0;
          if(J==380){J=0;}

                   R=R--;
              if(R>=K)kong2=0;
        else kong2=0;
          if(R==0)R=380;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256;  //0.1ms
                TL0=(65536-1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
}

以上是源程序

楼主:
程序问题,,已解决

网友:
朋友可以给你的舵机测试程序我么?
我这里控制一个舵机都控制不准啊

网友:
问题在哪里,怎么没说呀?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或者说你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