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将IP地址转换为数字

楼主(2013-08-12):
如何将IP地址 如192.138.0.10这个IP地址,输入是将其当字符串,转换为192   138  0  10  这四个整数 存储起来

网友:
用状态机写一个就好了

网友:
转成long(32)或int(32)吧,IP本来就是32位整数来的。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paddr[2]; /* Conf_IP_Address */

void DisplayIPAddress(unsigned short ipaddr)
{
    char pucBuf[16];
    int iIndex = 0;
    unsigned char *pucTemp = (unsigned char *)ipaddr;
    unsigned char ucValue;

    //
    // Process first byte of IP Address.
    //
    ucValue = pucTemp[0];
    if(ucValue > 9)
    {
        if(ucValue > 99)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0);
            ucValue %= 10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
        ucValue %= 1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pucBuf[iIndex++] = '.';

    //
    // Process second byte of IP Address.
    //
    ucValue = pucTemp[1];
    if(ucValue > 9)
    {
        if(ucValue > 99)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0);
            ucValue %= 10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
        ucValue %= 1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pucBuf[iIndex++] = '.';

    //
    // Process third byte of IP Address.
    //
    ucValue = pucTemp[2];
    if(ucValue > 9)
    {
        if(ucValue > 99)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0);
            ucValue %= 10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
        ucValue %= 1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pucBuf[iIndex++] = '.';

    //
    // Process last byte of IP Address.
    //
    ucValue = pucTemp[3];
    if(ucValue > 9)
    {
        if(ucValue > 99)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0);
            ucValue %= 10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 10);
        ucValue %= 10;
    }
    pucBuf[iIndex++] = '0' + (ucValue);
    pucBuf[iIndex] = 0;

    //
    // Display the string.
    //
    Printf(pucBu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anf

网友:
不明白啊。沒有一個人看懂樓主的問題嗎?
unsigned char a, b, c, d;
char ip[] = "192.168.1.1";
sscanf(ip, "%d.%d.%d.%d", &a, &b, &c,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