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60DN512ZVLL与MK60DN512VLL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3-08-12):
请问大家:MK60DN512ZVLL与MK60DN512VLL的区别?

翻了一下手册,貌似叫什么硅版本(Silicon revision)?

如果用在产品上,推荐哪一款?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楼主:
发错栏目了?

网友:
找原厂或者代理商问吧。Freescale的种类太多了。

网友A(2013-11-07):
建议你看下飞思卡尔官网的一篇AN4445,里面有写到如何将硅版本v1的代码移植到v2版本芯片上。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445.pdf?fsrch=1&s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飞思卡尔官网的一篇AN4445,里面有写到如何将硅版本v1的代码移植到v2版本芯片上。
http://cache. ...